[Arduino] 买不起ESP32S就用ESP32做个乞版的小智吧

楼主(2025-04-12):
这段时间在短视频上火的大红大紫的小智聊天机器人,直接把ESP32S都卖断货了,春节期间还来了一波大涨价,

看了挺有意思的,看了很多小白照抄都能做出来,作为一个毕业于电子专业的老鸟刚好手上有几个两年前购买

的ESP32核心板,所以也准备自己搞一个,一开始以为ESP32就一个版本,后来研究了一下发现ESP32还有很多

分支,阉割版的C S2 以及支持神经算法的S3,手上的ESP32原来只个基础版,并不支持神经算法以及N只有4mb

要做高配版小智必须要有ESP32+N16R8,而且目前价格已经被炒到40元往上了。刚好前段时间正准备放弃时发现

原来有大神已经使用ESP32基础版做出来乞版的小智,只是不能语音唤醒,如果需要语音唤醒需要加个天问模块,

当然我的理念就是就地取材,买天问是不可能的,最多用按钮代替,说干就干,用上一个月两次的免费PCB打样,

这妥妥的“0”成本。

还有3D打印的外壳以及整机图片后期再补充上

楼主:
先占个位 ,还有3D打印的外壳以及整机图片后期再补充上

网友A:
不错,电烙铁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没有怀疑楼主水平的意思,就是这装备不像是电子专业的老鸟应该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怀疑楼主水平的意思,就是这装备不像是电子专业的老鸟应该有的啊 ...

家境贫寒让你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电烙铁是什么牌子的?

witixx用了10年了,还挺好用的,烙铁头保护套都穿掉了,烙铁头也换了一个了,现在用的铝箔包住,继续服役。

网友C:
这两个唤醒按钮怎么用呢?
是每次对话都要按键唤醒
还是唤醒一次只要不停对话就能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唤醒按钮怎么用呢?
是每次对话都要按键唤醒
还是唤醒一次只要不停对话就能一直用? ...

写着模块唤醒按钮,可以持续对话,他一句你一句,只要你不停歇,他可以跟你聊一天一夜。
下面写着按键唤醒按钮按一下说话放开停止。按下可以中断一切对话优先级最高。

网友:
这岂不是20元以内就能搞定?
坐等持续完善

网友:
买集成的裸板 再加屏 外壳 电池 就是成品

这个到手 就有4个s3 小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着模块唤醒按钮,可以持续对话,他一句你一句,只要你不停歇,他可以跟你聊一天一夜。
下面写着按键唤 ...

唤醒按键加改超新小型的无线遥控模块

网友:
这个厉害啊,移植了

网友:
GND太细了,回流电阻过高,这样信号干扰无法控制,优化一下线路,另外退耦电容要配置好(就近安装,一般是一大一小并联的结构,可以参考一下电脑主板上的样子)焊盘引出做出泪滴的,这样不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着模块唤醒按钮,可以持续对话,他一句你一句,只要你不停歇,他可以跟你聊一天一夜。
下面写着按键唤 ...

有点儿意思 这哪里是聊天啊   明明是怼讲机喊话

网友:
能把开发板上的天线布在PCB中间,这和自称的“电子专业老鸟”好像并不很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怀疑楼主水平的意思,就是这装备不像是电子专业的老鸟应该有的啊 ...

没错
您是博士学位
楼主是也就是本科

网友:
是ESP32-S3-N16R8么?好像也就15块钱,正常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
自己焊接,感觉功放芯片下锡浆加得有点多呀,程序烧录的是哪个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