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装大屏游标卡尺收纳盒

楼主(2025-04-12):
业余玩家
先买了个十元的钢卡尺粗量
嫌做工实在太糙,
又买了个得力数显的
那种小瓶数显的都有透明盒子
但大屏的没有

屏幕加按键的厚度也18mm
用钢卡尺的盒子试了会压按键

网上找能装下这个卡尺的盒子还挺贵
就按照屏幕大小开了个窗

剪一块透明塑料粘上去

虽然效果有点糙,
但也有DIY的情绪价值

网友A:
会意外损坏液晶屏的。

网友B:
向盒子底部要空间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意外损坏液晶屏的。

20多元的数显卡尺,
盒子再贵就成买椟还珠了,
暂时没找到更厚的透明板,
等找到了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盒子底部要空间才对吧?

底部已经没有空间了,
这个盒子总厚度19.5

网友C:
感觉把粘上去的透明塑料换成不透明要更好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把粘上去的透明塑料换成不透明要更好看一些。

选透明是想观察屏幕,
怕压到按键误开机。
边缘效果也怪我胶没选对,
选亚克力双面胶会更透亮

网友B:
底部挖穿再贴块有点厚度的底板,,,底板也可以开槽..............

网友D:
装在盒子里不能测量,能看到读数也没用啊?如果是为了确认是不是关机了,这个游标卡尺应该是有自动关机功能的,关不关都无所谓。

网友:
以前数显卡尺受潮导致数字乱跳的,绝大多数都是用完赶紧放盒子里造成的,后来建议用户别放盒子里,情况明显改善。

网友E:
这卡尺多少钱呢?挺好看。

网友:
看着确实有点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部挖穿再贴块有点厚度的底板,,,底板也可以开槽..............

好办法,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卡尺多少钱呢?挺好看。

20多,
目前能只有得力,
看起来非公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在盒子里不能测量,能看到读数也没用啊?如果是为了确认是不是关机了,这个游标卡尺应该是有自动关机功能 ...

因为盒盖太靠近按键,
担心压着开机键,
即便有自动关机也反复开机耗电,
原本像只在按键部位开孔,
操作时就索性全开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盒盖太靠近按键,
担心压着开机键,
即便有自动关机也反复开机耗电,

原来如此,那么也可能是按键太凸出了,如果把开关机键稍微打磨掉一层会不会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那么也可能是按键太凸出了,如果把开关机键稍微打磨掉一层会不会有效? ...

会有效,但我觉得尺子贵,盒子便宜,就改盒子了

网友(2025-07-04):
尺身是塑料的吧

网友:
开孔了后要保护下,不然要盒子干啥。

网友:
自己动手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