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塑料和橡胶混合,用什么胶水粘合比较合适?

楼主(2025-04-12):
蓝牙耳机,据说是骨传导的,没感觉出来啥。。。

山水牌的。。。开始不知道哪里下手,结果把接缝处的橡胶部分给撕裂了。。囧。。
等我内部修复之后(不知道怎么修复的,乱焊一通),可以用了,但是上下合盖出现麻烦,合不起来了,卡扣断了。
还有接线的位置是橡胶。。。也就是下图的紫色部分,太难看不说,关键是不管用,还是合不上。

本来想用502,但是想想,未来还可能需要拆开呀,502+塑料泡沫那种方式,好像变硬,需要打磨,然后就打不开了。
而且还有软橡胶的部分,不知道怎么弄,热缩管因为一头大,一头小,也不知道怎么套进去。。。

没经验,如何合起来呢?我用了热熔胶,还特意买的黑色和高黏性的,没啥卵用。。。
过两天就起毛,然后陆陆续续掉了。。。

别光想着粘合,还要方便拆卸呀。。。

楼主:
问题二:

玻璃打磨,是不是用“湿巾纸+牙膏”,就行了?
湿巾纸有一定的韧性,牙膏到是没找到特别合适的,好像特别软的不太行。

我打磨之后,缝隙处塞满了牙膏,用针也挑不干净,怎么办?

问题三:
这种周边塑料磨损很严重,有没有办法“翻新”一下?
看起来干净和新一些?那种车用的塑料件翻新擦布行吗?

网友:
建议用“硅酮胶”或“AB胶”类型的软性结构胶,适合塑料+橡胶这种异材质粘合,而且有一定柔韧性,耐用性比热熔胶强很多。502确实不太适合有软胶的部分

网友:
看来只能是结构胶了。

网友:
油性软胶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二:

玻璃打磨,是不是用“湿巾纸+牙膏”,就行了?

超声波,关键是怕进水,进水就完了

网友A:
用粘鞋的柔性胶水就可以

网友:
结构胶,油性原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粘鞋的柔性胶水就可以

别光想着粘合,还要方便拆卸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光想着粘合,还要方便拆卸呀。。。

试试建材酸性硅胶,半透明中性硅胶,塑胶粘合力比502补胎胶弱。

网友:
黑色硅胶,很便宜,一定要不流淌或者半流淌的,用牙签挑了点上,效果很好

网友B:
这个牌子也做耳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也做耳机了啊

山水不是一直有耳机音响啥的?

问题三:
这种周边塑料磨损很严重,有没有办法“翻新”一下?
看起来干净和新一些?那种车用的塑料件翻新擦布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