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电路板?

楼主(2025-04-12):
偶然发现路边有个小小的电路板,像是一个内存卡,网上按图索骥搜了半天也没查到是什么东东,无奈只得向坛友们请教:这是个什么板子,其又是做何用途的?如下图:

第一排喷码:FL128SAVF01

第二排喷码:846QQ015  A
第三排喷码:11  SPANS10N
望高人不吝指点,以解迷津。谢谢!

网友:
这是个 nand falsh   SOP-16PIN  的

网友:
洗脑的药品、保健品广告机上用的存储器,骗人的玩意儿

网友A:
可能是一个SPI闪存,128÷8=16,也就是16MB

网友:
16M SPI FLASH,转接了一下,应该是卖药的广告机上用的...

二○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一个SPI闪存,128÷8=16,也就是16MB

16M,可以灌装十几小时的洗脑广告。

网友:
SPI 转TF 转接板,,

网友:
楼主快找个插卡评书机洗脑

网友:
佛经机卖药机都是这个

网友B:
可以当TF卡用。

网友:
这种用来打印店打印还是挺好的,要么就老年人念佛

网友:
像TF卡接口的

网友:
脱了外衣的优盘

网友:
这是卖药机的洗脑TF卡,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当TF卡用。

不可以当TF卡用的。。。只是TF卡的样子而已。协议什么的,都不是TF卡的。。。

网友C:
应该是前边这种,这样的既不兼容TF卡,对应的这个机器只能是它专用,没法做TF卡的机器用,倒是后者,这种4线的,本身就是U盘,可以再利用

楼主(2025-05-17):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前边这种,这样的既不兼容TF卡,对应的这个机器只能是它专用,没法做TF卡的机器用,倒是后者,这种4 ...

谢谢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