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的无线网卡玩游戏掉线,不花钱,改造一下。

楼主(2025-04-12):
本来懒得整,但是玩游戏确实扫兴。一开游戏,主芯片立马烫手。改造一下吧。找了点硅脂,一个机箱挡板。从不到30mb,稳定40以上。效果明显。

网友:
要裸奔,不加个风扇

网友:
弄个内置网卡或者AP就完事了,这样容易短路

网友:
就是加强散热呗。

网友:
原来是因为散热问题才导致网络不稳定的啊

网友A:
不是拆壳用吗?

网友B:
牛的。改它干嘛,直接换新的更好的

网友:
强迫症看了你这图要发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拆壳用吗?

还贴了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的。改它干嘛,直接换新的更好的

更新得花钱。

网友:
还是找个铝散热器比较好看,比这散热要好

网友:
导热硅胶加散热器,固定的很牢固

网友:
还是散热问题啊。

网友:
我认为这样改造的很好。

网友:
速度真的好快啊

网友:
搞个正经散热器吧

网友:
试试加个风扇

网友:
够简单粗暴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找个铝片换上去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