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要不要转飞牛,群友给个建议

楼主(2025-04-13):
前一阵,把gen8上的群晖升级到了7.x系统,很多模块都升级了,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原来的Photo Station和Synology Moments变成了Synology Photos,这下可好,逻辑全乱了,原来是按照年月日存放照片,现在photos是按照年月存放,而且群晖好像还没有提供迁移或者合并的方案,网上找了找,有人自己写了代码

或者用下面这个办法:

原有Photos和Moments的数据迁移问题暂时只能手动。
由于Synology photo不能修改默认的照片目录,如果已经更新到DSM 7.0,那么共享空间内的文件需要手动复制粘贴到/home/Photos,系统会自动索引。但这种方法照片并不会自动归类到每日的文件夹中。
未升级DSM7.0,则最建议的操作是将原有共享空间Photos里的照片在DSM 6.2系统下上传moments,然后将分类后的每日照片文件夹在更新DSM 7.0后,粘贴到/home/Photos目录。
使用存储空间分析器查找重复文件。
如果原有的photos和moments内有重复的照片,需要查找删去不想要的重复照片。在存储空间分析器中进行如下设置,最大数量为5000。如果一次查找重复文件数量到达了5000上限,可以再次新建任务进行查找:

看起来都不太简单,越来越觉得群晖可能不太适合我用,最近飞牛挺火的,想着要不要试试呢,毕竟涉及到更换系统、数据迁移的大工程了,看看坛友们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A:
你先找两个小硬盘试试?我们还等你的测试效果呢。

网友B:
飞牛我用了半年了,主要用相册和影视,个人感觉可以转飞牛,很nice

网友C:
我一开始就很烦群晖那样的自动按日期分目录,我用黑裙时候也是直接目录备份,凡是要动目录的备份软件通通不用,否则经年累月下来目录数量太吓人了,我倒是觉得现在按月挺好的,按日太散了

网友:
找个小主机试下,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事靠个人感觉,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
飞牛OS试用还不错,但是我还在用Windows共享,万一系统坏了,BTFS没有NTFS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找两个小硬盘试试?我们还等你的测试效果呢。

要换系统、迁移数据呢,闹着玩的
差不多20多年的照片呢,数据量太大,我想想都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牛我用了半年了,主要用相册和影视,个人感觉可以转飞牛,很nice

其实我也就是这两个需求——照片和影视
也没有外部访问的需求,就是家里用用
换飞牛的话,硬盘需要初始化吗?群晖下的肯定是不行,win下的能直接识别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开始就很烦群晖那样的自动按日期分目录,我用黑裙时候也是直接目录备份,凡是要动目录的备份软件通通不 ...

确实是这样,其实即使按照年月,长期下来也是很多的目录
还有相机的照片和手机的照片你是怎么管理的?
合并到一起,文件名不统一
不合并到一起,管理也不太方便
其实最好是手机的能自动从手机备份过去,相机的还是要通过电脑转移过去的,现在群晖的moments好像是按照目录分开保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其实即使按照年月,长期下来也是很多的目录
还有相机的照片和手机的照片你是怎么管理的?
合 ...

我就是直接按照目录备份,手机和相机分两个目录,不同的人也用不同的目录,我是习惯这样,分的比较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就是这两个需求——照片和影视
也没有外部访问的需求,就是家里用用
换飞牛的话,硬盘需要初始化 ...

这倒没试过耶,飞牛这台我是新搞的,还分区格式看,都是linux的,我估计能直接挂载到飞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换系统、迁移数据呢,闹着玩的
差不多20多年的照片呢,数据量太大,我想想都头疼。 ...

那就别瞎折腾了,感觉各种NAS的软件好像兼容性比WIN系统差太远了。

网友:
飞牛也可以在爱快上虚拟吗?

网友:
看到很多说飞牛比较好用的,一直都没有转

网友D:
数据不多可以试试。数据重要就等等先。近期更新飞牛系统,就遇到硬盘挂载不上,手动挂载提示内部错误。到官网上查,不是个例。好多人反映遇到这样的情况。今年更新系统,都不少遇到无法挂载的问题。幸好看到有网友介绍的软件可以查看数据盘的资料可以转移。官网介绍的方法ssh下手动挂载不成功。上个月就遇到传输中突然就掉盘。提示损坏。重启后正常,另外一个硬盘又出现损坏。两个盘拆下来检查过坏道都没有问题后接回启动后又正常到前天更新系统后就出现挂载不上。出现问题的盘数据还在就是挂载不上。明天倒腾数据重新格式化硬盘看看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别瞎折腾了,感觉各种NAS的软件好像兼容性比WIN系统差太远了。

其实win还是最稳定的,就是手机端不是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不多可以试试。数据重要就等等先。近期更新飞牛系统,就遇到硬盘挂载不上,手动挂载提示内部错误。到官 ...

看你说的还真是得慎重一点了,谢谢你提醒,等等看吧

网友:
飞牛很好,但是你已经被群晖深度绑定,换不换只能自己决定。

网友:
我确实在用飞牛,但是我只是玩玩,下载一下电影啊什么的,因为这样免费的系统,我一直深刻的知道,免费的就是最贵的。它在这里免费了,一定会从别的地方搞回来。所以我不敢把照片放上面

网友:
飞牛必竟是新出不久的系统,玩玩可以,有数据的还是不要瞎搞,我的群晖还是6的系统,不想升级。

网友:
飞牛可以外网访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