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ONY CS2B 不充电了

楼主(2025-04-12):
虽然是老古董了。不亮灯不充电,7805输出有5v,充电槽空载达到4.9正常应该是2.9。电容大致测了容量也够,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

网友:
这真是经典老货了

网友:
先换了所有电容
然后检测几个二极管
再然后我就不会了

网友:
有技术可以修一下,没技术就算了。

网友:
有技术可以修

网友:
就这做工还是值得一修

网友:
做工真是不错

网友:
经典老货镍氢充电器,做工扎实,元件不多,设法修复,扔了可惜。光耦和431反馈电路也可以查一查

网友:
妥妥的科技感,德味

网友:
查431反馈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还是老货扎实

网友:
建议换板子,配镍氢锂电自动识别充电板,可充14500锂电芯。

网友:
只是个老的电路板!!!

网友:
这款质量真的好,十多年了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这玩意儿,得快有二十年时间了吧❓❓

网友:
扔了,5块钱再买一个

网友:
只是还是不错的

楼主:
没看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