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29F01T08PCMFS出现Inquire Fail

楼主(2025-04-12):
刚开了一个PF029,以为不用换参数直接开就报这个了

关闭DDR可解

楼主:
设置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如下

定容90试试

楼主:
DDR关了 开出来了。
这速度有点不堪入目啊,按理说这种20nm的片子速度不应该这么慢才对啊

网友:
体质太差,这颗粒可以开启ddr量产

网友:
看看坏块数咋样

网友:
自订容量,模式选择,NIN级,然后设置三个等级,比如128G设置 128 120 110,开出来还是很慢,就把容量再改小

网友:
你换个老点的版本 不要关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