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内阻测试仪装个盒子

楼主(2025-04-12):
拿出薅来的内阻测试仪在盒子比划一下,能放进内阻测试仪。贴上美纹纸,这样容易画线。然后就是一顿钻孔输出。开完孔,直接装入。还不错装好一个航空插头。里面还能放18650电池。开尔文夹子制作过程过于“先进”不方便展示。其实是没拍到照片。拿出薅羊毛来的10F超级电容测试一下内阻。单个25毫欧左右。一板49并,3毫欧左右,由于一只手拍照,一个夹子随便夹,一个手拿夹子怼的。用2只手拿夹子用力怼内阻在2.8-3毫欧。不知道继续并能不能达到点焊机要求。目前还差大几十个就够4板,进了小黑屋好几天了,进度将遥遥无期。

网友A:
这么小的超级电容做点焊机不太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超级电容做点焊机不太现实

众人拾柴火焰高。1个肯定不行,200个呢!未知数,百年工程还在薅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超级电容做点焊机不太现实

估计楼主是想容量不够数量来凑,线路板可能得焊铜条上去才行

网友C:
请教下怎么薅羊毛能这么多?

网友:
夹子买对了,这个价值便宜好用

网友:
原来为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是想容量不够数量来凑,线路板可能得焊铜条上去才行

还真是容量不够数量来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怎么薅羊毛能这么多?

1个10F电容1.8块,某猫福气红包,不进小黑屋的话每天固定1个2块钱,1个1块钱红包。某宝小黑盒,每天3毛左右3天有效期能叠加,3天的红包配合某猫的1块钱红包也能薅一个电容。等于3天薅4个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1个10F电容1.8块,某猫福气红包,不进小黑屋的话每天固定1个2块钱,1个1块钱红包。某宝小黑盒,每天3毛左 ...

那个福气红包薅多了会显示活动异常还是什么的,反正刷不出来任务,我有个号就是,天猫的活动就都不参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福气红包薅多了会显示活动异常还是什么的,反正刷不出来任务,我有个号就是,天猫的活动就都不参加了 ...

是的,一般会进去1个星期左右。

网友E:
这么多电容,价格够直接买个点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电容,价格够直接买个点焊机了

薅羊毛,织毛衣。拆整为零,等于不要钱

网友:
手工做的壳子,还挺漂亮。

网友:
49并内阻应该是0.5毫欧 这PCB内阻也不小啊

网友:
我想知道内阻仪为啥不要钱的,大佬怎么不说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个10F电容1.8块,某猫福气红包,不进小黑屋的话每天固定1个2块钱,1个1块钱红包。某宝小黑盒,每天3毛左 ...

我是好奇你那个内阻仪表头,44块多,实际付款0,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红包代金券啥的。

网友:
同款。感觉小内阻很难测的准确,多次测量数值不一致,比如10毫欧以下。

网友:
谢谢分享,diy制作帖
有外壳规整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好奇你那个内阻仪表头,44块多,实际付款0,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红包代金券啥的。 ...

那是正月淘宝活动瓜分红包做了30多块,然后加签到红包12.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