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320G&SANDISK 060681-1T00 开卡失败求助 Device Flash Configuration Fail

楼主(2025-04-12):
颗粒是从SN740好盘上拆下来的,编号 060681-1T00   CE识别没问题,但总提示 设备FLASH配置失败
板子是 BGA272 双头 20Gbps 这款,默认跳线是B47R,已改成toggle

Device Flash Configuration Fail.(0x100002)/(0x04)
STEP : Initial Fail (0x100000)
ERROR : Flash Configuration Not Support (0x04)

补充内容 (2025-8-16 16:18):
8月补充,已弃坑,存在冷数据掉速问题,读写速度刚开始正常,存放2个月后读出只有10Mb/s
论坛和咸鱼的那几位老板基本都是一坑一个不吱声。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修改或者添加颗粒分布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或者添加颗粒分布的参数

问题已解决,谢谢帮助

楼主:
已按照4楼提示,修改颗粒参数解决.
说下流程,颗粒是闪迪  060681-1T00
开卡软件包是 Star_SM2320_FWX0510AM0_X0510V3_WD_BiCS5_DW
新版的 Star_SM2320_MPX0528A_FWX0531A_WD_BiCS5_DW 这个SM2320XT.FFW  文件加密了,也可以从0510里复制一个过来

1.开卡设定里去自动识别FLASH 默认是 Sandisk,1Tbit,SDUNEIOMZ-64GCE(bics5)(1V2)(4die)(SM2320XT)
2.修改 FlashDB 下的 SM2320XT.FFW  增加FLASH ID 对应的固件参数
[ForceFW]
//Bics5 SanDisk 060681-1T00
FLASH_45499A037E64_CFW="ISP2320XT_cfw_BICS5DW.bin"
FLASH_45499A037E64_MTFW="MTFW2320XT_mtfw.bin"
FLASH_45499A037E64_MPISP="MPISP2320XT.bin"
FLASH_45499A037E64_LS="SM2320XT_SSV_LightSwitch_Bics5.bin"
FLASH_45499A037E64_DRVSETTBL="DriveSettingTable2320XT_Bics5.bin"
FLASH_45499A037E64_FLASHTYPE=29
FLASH_45499A037E64_FLASHSTR="KIOXIAbics5"
在下面区段增加这个闪迪ID的 CH CE配置
[ForceFW_CheckCHCE]
FLASH_45499A037E64_CHCE = "2x1, 2x2, 2x4, 2x8, 4x1, 4x2, 4x4, 4x8"

3. 检查 Firmware 目录下是否有上面这几个 bin 固件文件,如果缺少LightSwitch文件,进LSTool打开 LSTool.exe
加载 SM2320XT_SSV_LightSwitch.csv  选择 W_BS5_4K 生成bin文件,进入 LightSwitch 把 LightSwitch_20250
日期目录下的 SM2320XT_SSV_LightSwitch_Bics5.bin 文件拷贝到 Firmware 下

4.  开卡设置 ,Pre
手工配置FLASH 驱动,Flash Output Driving: Default 4h   Flash ODT 150ohms
其它几个参数 控制IO,数据/DQS驱动 分别选择 0x55 0x55 0x1 0x1
Flash 时钟选择200Mhz 即可,闪迪这个颗粒300M以上会报错。

5. 点击开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