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DQ02众仪电桥固件升级

楼主(2025-04-13):
众仪电测的ZT-DQ02电桥附带电池内阻测试功能,性价比精度都很高,有实验的精度和实用的便捷,最难能可贵的是电桥公开了校准方法,更重要的是这个电桥的一键恢复功能,当你校准或者把仪器搞错乱了只需一键恢复便回到了出厂的校准状态,是校准好了的状态,不影响测试精度的,这比有些仪器一旦恢复出厂设置就必须重新校准方便了很多,因为仪器在使用中会有更多功能的提升和修复已知的缺陷瑕疵厂方开放了固件更新功能,并且此功能极为便捷,也说明厂家为具有动手能力的仪表爱好者和对精度要球高的用户考虑周全。

但在使用时需要注意:

1,是凯尔文夹的连线没有屏蔽层,测试时要远离其它导线和有电磁干扰的设备

这是没有电磁设备的测试数据

这是有电磁干扰的测试数据,看见电磁干扰对测试数据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频率的升高和测试电压的降低变得更加明显

2,测试线摆布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这是测试线放在一起的测试数据,测试线绞在一起分布电容会影响测试结果,这种影响随着频率的升高,被测电容容量的变小变得更加明显

这是把测试线远距离摆布时的测试数据,应该这样放置更准确

3,当测试小于1欧姆的电阻时宜采用电桥的内阻功能进行测试,因为内阻功能本身就是测试毫欧级的微小电阻的

这是用电桥的测试数据

这是用电池内阻功能测试的数据

以上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观点,欢迎坛友们讨论以资提升

网友:
导线卷起来就是电感

楼主:
众仪ZT-DQ02升级固件107版本,如果有需要升级固件的坛友可以联系我,这上面发不出固件,我是一次性升级成功了的,很简单方便的,

楼主:
补充一下,刚才一个坛友发现的新问题,升级不成功时点击固件然后右键,查看一下固件属性“只读”前面是不是被勾选了,把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呀顺利升级了

网友A:
这款电桥的测试频率有几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桥的测试频率有几档呀

100Hz/120Hz/1kHz/10lHz/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桥的测试频率有几档呀

好像是5档,100hz   120hz  1khz   10khz
   100khz ,说明书上没有120hz档,但电桥上好像有 ,我回去给你确认一下,电压是0.1V,0.3V  0.6V

网友:
0HZ/100Hz/120Hz/1kHz/10lHz/100kHz

网友B:
这电桥没有DCR 0Hz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桥没有DCR 0Hz档吧。。

客服说后面能升级

网友C:
这也能升级,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能升级,厉害

本来就是软件实现的,有啥稀奇的

网友D:
跟售后要了V107也不知道更新啥了,原来的BUG还是依然存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售后要了V107也不知道更新啥了,原来的BUG还是依然存在

等吧。要修的bug不少的,看看到 V110 时能否修好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吧。要修的bug不少的,看看到 V110 时能否修好大部分

只能慢慢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