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X更换显示屏总成

楼主(2025-04-13):
朋友手机,重摔黑屏,检修屏幕分层,并且屏幕发烫,测试主板正常,更换拆机原装屏幕总成修复

网友:
貌似个组装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产屏?

问那么多,还有进口屏?

楼主:
坏的是更换盖板的原装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那么多,还有进口屏?

更换的是原装拆机屏

网友C:
还是双电芯的电池。

网友D:
楼主原帖说的很清楚,拆机屏

话说x现在用有点力不从心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原帖说的很清楚,拆机屏

话说x现在用有点力不从心了吧

IPX应该还好,
我还在用7PLUS呢,左右手各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的是原装拆机屏

咸鱼上边好多各种所谓“拆机原装屏”,有完好屏也有瑕疵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IPX应该还好,
我还在用7PLUS呢,左右手各一台

【国家补贴】喊话9菜们快快淘钱换新手机咯。

网友:
不管是国产屏还是韩产屏,OLED屏都是短命货。OLED屏幕明显比LCD屏幕更加不耐用。红印、漏夜、亮线条……见得多了。

网友:
我换了个第三方屏。手感不行,反馈有点慢。本来工作用也忍了。但是导航每次都要等半天才定位到。没办法,只好搁置了。

网友F:
苹果X?摄像头不是上下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双电芯的电池。

苹果X开始是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原帖说的很清楚,拆机屏

话说x现在用有点力不从心了吧

朋友做备用机,另外我自己也有台X放车上听歌,导航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苹果X?摄像头不是上下的么

是啊,你看到的是前面,前摄像头和面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