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网络分析仪,能当信号源用吗?能当频谱仪吗?

楼主(2025-04-13):
网络分析仪,能当信号源用吗?能当频谱仪吗?能测量电感和电容吗?分为标量型和矢量型,原理差不多。矢量多了相位测量功能,对于低级爱好者的我,买标量的合适还是矢量?我买了主机,还要陪什么附件才能用?

网友A:
很高大上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大上的哦~!

以前没用过,特来咨询

网友:
业余的可以使用,但更适合专业的分析研发。

网友:
一般买矢量网分,弄套校准件,备上各种转接线转接头后基本上就能开玩了吧。测电感电容什么的能换算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在分析天线上用的吗

网友B:
要是不太懂这东西,还是不要买了,这是个全新领域。
一来年代久远,容易坏,或者软件不好搞。
二来还学习怎么用,配套的东西还要搞不少。
最主要的是你用它干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不太懂这东西,还是不要买了,这是个全新领域。
一来年代久远,容易坏,或者软件不好搞。
二来还学习怎 ...

信号源,频谱仪,lrc测量仪,我都要买太贵了,如果这东西能代替,买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源,频谱仪,lrc测量仪,我都要买太贵了,如果这东西能代替,买一个就好了 ...

综合仪器还是不能替代普通单独功能的专用仪表 ,示波器也能显示电压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