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10元新款九阳电磁炉C22S-N219拆解,线圈接头用螺丝固定是亮点

楼主(2025-04-13):
生产日期是2024年9月,型号N219,线圈是双层铝线的,直径最大14厘米,应该比同类美的电磁炉缩水(广告说170CM),和美的的唯一的优点是线圈接头不是像美的的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九阳全是用螺丝固定在主板上的寿命更长,美的电磁炉线圈接头大该用个2年都可能会出现接头烧黑主板出现炭化问题,电路板做工还算可以,在足够省成本的同时还算看着整洁

网友A:
接头和铝线圈里面是铜铝过渡管吗?不然易发热损坏。

网友:
各个牌子都有线圈接螺丝的,电路大同小异,楼主应该测试是否是足功率

网友B:
线盘都铝科技了,在直径缩水就过了。

网友:
电路板电子元件挺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头和铝线圈里面是铜铝过渡管吗?不然易发热损坏。

看接头应该也是铝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盘都铝科技了,在直径缩水就过了。

铜价比二十年前升好好几倍了,厂家也是为你们好,否则就不是这个价了

网友:
该烧还是会烧,这是铝线盘通病,不是换接头固定方式就可以解决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1828-1-1.html

网友:
一堆缺点硬说是优点

网友C:
焊接为什么比螺丝固定更差?接线柱多半是铁的,铁铜铝,不同材料,温度系数,彭帐系数都不相同,先是接触不良之后虚焊。尺或早的事

网友:
但是铝线怎么往电路板上焊呢?还不需要一个铜铝端子……

网友:
感觉该烧还是烧的

网友:
现在电磁炉还有铜线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为什么比螺丝固定更差?接线柱多半是铁的,铁铜铝,不同材料,温度系数,彭帐系数都不相同,先是接触不 ...

铝的电阻率是纯铜的一点几倍,锡和黄铜的电阻率是纯铜的5倍以上

网友:
品牌的也没什么东西了

网友:
这铝线和铜接头处,终归是个病点,新时你看不见,用过一年后,照烧坏不误。

网友:
新电器就拆了

网友:
我只想测试一下功率,其它都不想看了,就是铝线盘加通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