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家用焊机哪种好,无气的气保焊好还是普通焊机好用?

楼主(2025-04-13):
是那种无气的气保焊好还是普通焊机好用,对于家用来说,哪种对新手友好就是从来没摸过的选手,如果能推荐一款就更好了

网友A:
家用,焊接什么呢?根据焊什么,才能选择什么焊机

网友:
差生文具多,每样都买一个...

二○二五年四月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焊接什么呢?根据焊什么,才能选择什么焊机

家用的还能有固定焊什么?应该是从不锈钢围档到床脚钢支架,再到老婆捞水饺的捞篱。然后还行把小电驴的支架固定一下,养花的小支架做一个,小孩的玩具车修修吗?

网友B:
昨天刚下单了一个三用焊机,普通焊机焊不了太薄的

网友C:
正常焊接就搞那种普通的焊条焊机就行 焊条用j422的 记得焊条要防潮 最好专门准备个密封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焊接就搞那种普通的焊条焊机就行 焊条用j422的 记得焊条要防潮 最好专门准备个密封箱装 ...

这我知道,焊条使用前要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下单了一个三用焊机,普通焊机焊不了太薄的

三用的应该五百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下单了一个三用焊机,普通焊机焊不了太薄的

TIG  MIG   MAG??

网友:
自己家用买个普通的就行了

网友:
买个普通的就行了,有卖特细焊条1.几毫米的一般的薄板也可以应付。现在出的逆变直流焊机引弧比较容易。无气焊机没见过,也许焊丝有药芯?据说效果不太好。一般的二保焊丝也有实芯和药芯的,药芯的无气勉强可用,但还是有保护气的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焊条使用前要烘

一般焊接普通422电焊条不用烘,要求高的比如有压容器就考虑烘而且要保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用的应该五百以上了

不用 四百不到,质保三年,到了试试好不好使!

网友B:
药芯自保焊  手工电焊  氩弧焊三用

网友D:
家用其实最安全的是氩弧焊机,没有 飞溅物,不会掉到地板上,厚的薄的通吃,如果是带交流的,那铜铁 铝不锈钢钛都可以焊接,几乎是全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其实最安全的是氩弧焊机,没有 飞溅物,不会掉到地板上,厚的薄的通吃,如果是带交流的,那铜铁 铝不锈 ...

氩弧焊要两个手操作不来,而且家用都是无气的会有飞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其实最安全的是氩弧焊机,没有 飞溅物,不会掉到地板上,厚的薄的通吃,如果是带交流的,那铜铁 铝不锈 ...

氩气不便宜

网友:
有钱就上氩弧焊机,预算有限就用无气的气保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其实最安全的是氩弧焊机,没有 飞溅物,不会掉到地板上,厚的薄的通吃,如果是带交流的,那铜铁 铝不锈 ...

交直流 一用一个不吱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药芯自保焊  手工电焊  氩弧焊三用

铁人三项全能啊??
拼多多直播间很多这类,喷的天花乱坠,我看有点玄幻。到手拆一个?瞅瞅瓤,看猜的对不对?单板机➕送丝机?无电磁阀,无高频引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