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BC-9HA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5-04-13):
开拆前充倍量1400mAh电池1小时灯灭,终止电压1.38V。
拆开见10uf160v电解异常,取下检测无容量,找一个4.7uf400v电解暂时替换......

网友A:
做工到原件选用没话说,输出整流二极管跨线隔离按现在是否达标?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原厂件就是做工好

网友:
一节电池充电

网友:
第一次见这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到原件选用没话说,输出整流二极管跨线隔离按现在是否达标?

输入100V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可以的,现在那种标准是按照240V/250V来做的,小鬼子的那种100V的没那多麻烦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100V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可以的,现在那种标准是按照240V/250V来做的,小鬼子的那种100V的没那多麻烦事 ...

谢谢!电压低安全要求低些,

网友:
就是说,换电容后220也能用

网友:
是充单节电池的

网友:
单片机的,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原厂件就是做工好

网友:
这是个老古董了

网友:
至少二十年前的产品。

网友:
日本的电器用料实在,现在的东西没法比。

网友:
20年前确实很好,但是现在充电器得看国产的,

网友:
号称牛冲 但有人说这款充电器能激活饿死的电池 我是坚决不同意

网友:
以前高档货,现在洋垃圾。

网友:
尝试增加TypeC输入,省的找110v低压电源。

网友:
这个做工很S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