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航嘉好运来280不开机

楼主(2025-04-13):
航嘉最低端的电源,线都很细,捡了4个重摔断线,都修好了。

亲戚电源坏了,给他用了一年也坏了,不开机,又给他换了个一样的。

待机紫线有5V,但是好像带不动负载。

和好的对比测试,发现D7有问题。

坏的正向0.05V,好的正向0.5V

坏的反向0.05V,好的反向OL

以为二极管坏了,断开测量,还是短路!

二极管一脚连小变压器,另外一脚到大电容负极和这里,然后就不知道去哪了。

TNY176D0

3843B

R29也烧开路了

不懂电源,应该修不好了。

同型号好电源有时候风扇抖动,需要重启电脑才能正常转动,有时候要重启多次,这次既然拆开了,就调换风扇试试,试了几天,一次没抖,看来是风扇问题,不是风扇电路问题,可能是虚焊,可能是霍尔坏了。

网友:
老电源不是通常电容会坏么?

二○二五年四月十三日

网友:
里面好简洁

网友:
这做工,真对不起这个牌子

网友:
这种弯曲走线有什么作用?还是有讲究?

网友:
咸鱼¥40元包邮淘一个台达NX350吧,十几年经典型号,稳定耐用。

网友:
你量的是电源初级二极管、应该与这二极管无关,故障率高的是次极5伏滤波电容,另外TNY电源块也易出现问题。

网友A:
电源太一般了,不休也罢

网友:
这电源用起来功率有点小了,赶不上形势了,换的大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太一般了,不休也罢

是咯,俺也是这个意思。

  上咸鱼¥40元包邮淘一个台达NX350能源效率更高,80plus铜牌能效,如果电脑的开机时间长,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电费¥40元就回本儿了。

  俺淘过好多个NX350这个型号了,专业实测在约50%负载的情况之下,能效达到了80plus银牌。

网友:
180w的电源,减配减的不像话了

网友:
里面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