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不知道啥的SONY 32G U盘,请各位掌掌眼

楼主(2025-04-13):
朋友从家里翻出来的,来历不明
外壳,看样子是索尼笔记本配套的U盘?不晓得,他没有索尼笔记本。

从USB口拔下来的时候直接解体,省了我拆解的功夫了
主控MS8219-A,没查到啥资料,但是有量产工具。

但是这个颗粒是个啥?从来没见过
丝印:
hynix (还是划线的) c
H8ASCOPLOACR
46M 214A
chipgenius识别出来32G SLC,是不是有点夸张?这玩意是SLC?
请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
假的吧,跟我以前买的假货一模一样

网友A:
主控上标的不是MW8219么?

二○二五年四月十三日

网友:
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不一定准确

网友:
一看就是假货啊,,,用8219是重新量产试试,,扩容的几率高啊

XP或WIN7玩起来。。。

网友:
一看就不是真货

网友B:
1、升级ChipGenius
2、H8ACS0PL0ACR的容量为256MB‌,因为这是个扩容盘,SLC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上标的不是MW8219么?

嗯打错了不要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升级ChipGenius
2、H8ACS0PL0ACR的容量为256MB‌,因为这是个扩容盘,SLC不奇怪
...

原来如此,谢谢大佬!

网友:
外观一看就是假货

网友:
老手机字库扩容盘

网友:
稍微正规的品牌都没出过这种外观的U盘。索尼所有的U盘都没有这个造型的!

网友:
假货真不了,外壳都能自己碎

网友:
这种外壳的都是贱货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是假货

网友:
直接垃圾桶  不用留恋

网友:
做工这么随意,假货的概率较大

网友:
这不是山寨中的山寨嘛,版型俗称手环版。。。

网友:
这个就是标准山上的货。

网友:
山上的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