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点焊机

楼主(2025-04-13):
我是一个DIY爱好者,最初焊接18650电池时,用过锡焊、接电瓶的PCB板子点焊机、便携式充电点焊机、变压器点焊机等,有的机子根本焊不牢,有的机子不耐用用一段时间就坏了,有的对电网有要求,还有的不能连续使用需要充会电再用非常麻烦。品牌点焊机都在千元左右,点焊18650锂电池又有点奢侈,所以想做一个焊接0.2以下牢靠、可以长时间使用不出问题、经济实惠皮实耐造的点焊机。这个机子是我经过两年多不断更新改进,已经满足了我的要求,点焊18650锂电池效果非常好。对点焊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正在更新改进转镍点焊机。

网友A:
效果不错。是电容的?变压器的?

网友B:
看着很好,大概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是电容的?变压器的?

同问。我觉得好象是锂电的吧?

网友:
个人感觉用法拉电容做挺不错的!

网友:
黄铜头子是个大bug

网友:
要插市电,应该是变压器的。

网友C:
最好把两个针固定在一起吧,活动的万一手抖碰一起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是电容的?变压器的?

两个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好,大概多少银子?

配件比较多,全部加起来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两个针固定在一起吧,活动的万一手抖碰一起了...

开关按键焊接,点焊时碰一起对也不会损坏机器。有时需要焊的距离比较近,固定的不灵活。

网友D:
要符合楼主说的经济实惠皮实耐用只有变压器式的。我都玩过。电容的过了几年密封圈腐蚀漏气,管子也炸过几十颗,成本太高寿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符合楼主说的经济实惠皮实耐用只有变压器式的。我都玩过。电容的过了几年密封圈腐蚀漏气,管子也炸过几十 ...

我这个不是用的开关管。电容漏液是不是过充了?

网友:
内部用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
直接把两个笔用固定到一起多好,单手可操作焊笔

网友E:
我用的50平铝线做的,不好接笔,难搞

网友:
不是电容的,不然怎么会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50平铝线做的,不好接笔,难搞

铝线要短的30平就够了,铜线25平就够用了,一定要电容式的才行,变压器难做好!

网友:
wocao,跟我的电焊机盒子太像了,是不是仿了我的。

网友:
焊接效果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