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机LiitoKala Lii-M4S 智能充电器

楼主(2025-04-13):
拆机LiitoKala Lii-M4S 智能充电器,功能少了内阻测量,有网友说,内阻测量仅供参考,准确度不高,所以没考虑lii-500(囊中羞涩)。板子印的型号M4,但和论坛里拆的有所不同,懂得大神看看。入手60米,LiitoKala工厂店、LiitoKala旗舰店估计都是一家。

网友:
价格便宜很适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
我的500屏不亮了变砖头了

网友:
这个东西做工还行,,,

网友:
原来大元件都在背面,用料挺不错的

网友:
IC99买好几年了,一次没用过

网友:
充电器内部很漂亮,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电路板真漂亮,看着就舒服

网友:
这充电器内部有料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

网友:
两个mos管引脚还不一样长

网友:
我都是4056小板,没这么高级的东西用,可惜论坛没有魅色充电器换了,不然我换个来用

网友:
这充电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个充电器可以,LiitoKala lii-500用起来也没什么区别,内阻参考的意义都没有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作工看着不错,买过三个了,身边朋友用的都是我推荐的

使用上也行,普通锂电和镍氢控制都比较准,另外黄色屏看着不费力,好评

非要说缺点,个人觉得12路、34路的数据查看,需要按键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