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两块钱买了两把奇力速电动螺丝刀,请问线缆接头这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5-04-13):
前天在垃圾场买了两把奇力速/大力士BSD P1L-TKS-2500LS电动螺丝刀,一块钱一把.

昨天彻底修好了(这个螺丝刀的用料真的很良心)

但是最后留下这么个问题,如下图红圈所示的线缆接头处,如果只用绝缘胶带缠上的话,用不了多久这里就要折断,要么是三根线的外包绝缘破损短路.

请问这里有没有什么办法(工具\材料)处理的完美一点,能够抵抗反复弯折拉扯.(最后也可以完整的换一根线缆,不过我是想用原机器上的这个线缆头部,因为可以正好卡住出线口.问了下奇力速客服,这跟线卖65,这就很离谱了,不考虑.)

买的时候成色如下:

网友:
固定一截弹簧比较好

网友A:
这货不是24伏的吗?

网友:
电动工具电源线护套

楼主:
感谢回复的各位大佬,最后用的是 “作死的家伙” 的方法。
家里正好找出来一个,重新接线,效果完美。
(前面脑子死板了,就想着尽可能用原装的,包括那半截卡脖。其实完全可以换个新卡脖保护套,也正好能装在卡槽里)

网友:
这个价格很合适。。

网友B:
0.8秒运行,2.4秒停歇,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8秒运行,2.4秒停歇,什么意思?

不能连续长时间运行吧,必须间断运行

网友:
这时从哪里搞到的,小黄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连续长时间运行吧,必须间断运行

你说的我知道。这不是点状运行吗?多不方便。

网友:
用长弹簧做尾线套,分散压力。短的还是会90度折弯,在受力点容易折断。

网友:
1元钱一个,这真是实惠啊,我这里寄快递大点的纸盒子都要3元一个。

楼主:
在垃圾厂买的,本来讲好金属3元一公斤,这个塑料比较多,所以直接按1块钱算的.

(其实现场应该有几十个,我就随便拿了两个,没拆过,打算拿回来拆拆玩,能修好就当撞大运了,修不好就当看看内部结构.结果让我给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不是24伏的吗?

带碳刷的,还是高压电机,电机的寿命应该比较长

网友:
什么人能把一个电批用的这么脏,也是个人才

网友:
厚皮的热缩管来两段套上一个全热缩一个半热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