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十度(SHIDU)小蜜蜂改电池,松下大绿袍出场爽歪歪

楼主(2025-04-13):
总算有点时间发一下前段时间干的活了。

依然是对十度(SHIDU)小蜜蜂的改造升级,毕竟从最初的可以工作到加装了一块TYPE-C的充电板,方便多了。
(前作:1)小山拆解:拆一个小蜜蜂,就是上次双圈扬声器那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0015-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2)
小山拆解:双线圈喇叭小蜜蜂的升级改造-第一部——加块TYPE C充电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6412-1-1.html )

这次不打算大改,所以只是简单的换掉原机的电池,也就是说原来大概1.5-2小时的工作电池(没记错的话,外皮显示额定容量1500mAh),不能满足临时工作的安排,需要加大容量。

说到换电池,有几个方案,要么将三洋的大红袍换过来,要么换做松下笔记本拆出来的那个浅灰色,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上次改装罗马仕SENSE 6 ph80 pro剩下的那个松下大绿袍(2900-3100mAh)用上,毕竟当时闲置下来的原因只因为罗马仕SS6能装得下7颗电芯,这颗由于外皮略有凹陷就被取下来。不过也被激活充满,也能带动4.21V的输出。

这次改电池,当然又要拆机了,不过详细拆机过程就不多拍照了,毕竟上一帖发过。
简述过程——拆外壳,取出原机的电池。

这个电池显示的信息为:
MODEL: HYY18650b,制造企业:深圳环宇源科技,
生产日期:2018年3月;额定容量:1500mAh;充电限制电压 4.2V

由于有保护板,所以决定保留下来,以便更好保护新换上去的电芯。
去除原电池的外皮的时候,发现电芯套壳,内置的品牌信息倒还是HYY-18650。

取下来时,带保护板的原电芯电压还有4.11V,不过图片拍糊了,保护板也看不清。

大绿袍今天焊接前,还有4.17V的电压输出。

取下保护板和焊接到大绿袍上的照片随意拍了点(以及还有那颗另外一个播放器拆出来的粉色外皮的ZHNY的,好像1300mAh),没注意是否记录完全,看看就好。

保护板负极与拆下来的镍片负极直接焊,正极没有点焊,刮了下后用了点焊锡丝堆焊(HAKKO黄花调到330℃左右融锡焊了大概4-6秒),还好电压输出基本正常。

剩下的活就是用胶带把焊点与正负极保护一下,免得装回去短路或者与其它物件接触。

之后将电池装回去

安装好后,通过TC板充满一次电,第一次测试使用,在不完全饱和使用的频率下,能坚持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没有多大压力,但是由于为了不出现工作意外,所以提前给设备充电满足后续工作。可究竟充满一次电能用多久,还需要再考察多几次才知道。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大家的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正常音量好几个小时没问题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音量好几个小时没问题的,,,,谢谢分享

应该吧,我开工的时候基本就是最大音量用着,没办法,空间大了只能全功率输出

网友:
很好修旧利废变废为宝

网友:
小蜜蜂吃饱电后,变成了大蜜蜂,哈哈哈

网友:
松下的电池杠杠的,自放电率很少很少

网友:
这下好了,小蜜蜂背着个大蜜罐

网友:
这下子续航能力提升了不少。

网友:
换成松下的电池,充一次电可以听很长时间了。

网友:
续航增加多少?

网友:
鸟枪换炮了

网友B:
顺便升级成钕铁硼强磁全频喇叭,音质比自带好很多。

网友:
这东西开机提示语音不受音量控制,每次开机都会吓人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升级成钕铁硼强磁全频喇叭,音质比自带好很多。

喇叭不用升级了,双音圈的音质还不错,比单一的立体感强大很多

网友:
这下能用十个钟头了吧

网友:
我的和你的小蜜蜂一样

网友C:
这空间可以放两节吧。

网友:
18650钢壳锂电池,最好还是点焊机点焊,不要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空间可以放两节吧。

放不下,因为这个双音圈的磁钢比较大,而且PCB板的占用率很高,基本没有太多剩余空间了,可以参考之前的拆机帖子,所以才是装了一个大的18650,不过看这底部,装个18700可能勉强也挤得下,但是21700没机会。或者在靠近背部中间的位置装超薄的聚合物,但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