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硬盘量产成功后分区失败

楼主(2025-04-13):
sm2258xt,hynix h27q2t8cec9r双贴,0914a固件,跑rdt总是失败:read rdt result fail,后来不跑直接开卡成功,开出477G,但分区总是失败,设备未就绪。在disk genius分也是不行。怀疑买到残次闪存颗粒了,闲鱼上的。有跟我一样的吗?

网友:
闲鱼上的海力士颗粒狗都不要

网友A:
坏块过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过多了吧

很可能。用diskgenius分区总是保存失败,用傲梅检测了一下没发现坏块,用pe盘里另一个检测工具检测全都是坏块。

网友:
应该是坏块太多了。之前搞了两颗 1EFL 配 2246EN 也是这样,开完卡一格式化就掉盘。这样的颗粒,即使格式化成功了,一跑圈全是红的,而且数据在开始没多久就出现坏块了。后面单帖一个颗粒跑 RDT 结果显示坏块超过 255,不想知道具体多少坏块了,后面索性开了半容。教训是买颗粒一定要看评价,没有评价的店一概不买;臭名昭著的颗粒一概不碰,比如漏电王和 1EFL

网友:
这样的颗粒,即使格式化成功了也不好用

网友:
我也买了 挺便宜的 估计是一家店 忘了海力士以前的颗粒漏电王的称号了,也许是颗粒写废了,有空上46EN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