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玩腻了203,我也来做套245

楼主(2025-04-13):
看坛友们都在玩C245焊台了,应该是目前性价比挺合适了。我也来搞一套玩玩,从25W内热式烙铁,白菜T12,快客203H一路玩过来,感觉203还是不错的,现在做好245就打算把203出掉了回回血。

这台203都用了好几年了,真是皮实耐用

这是收到的245套件,卖家居然把刀头忘发了,一个大马蹄+一个刀头,全部110

看了一下我的座子,这得改一下,不然怎么休眠呢

镀镍铜片做一个卡子,用香蕉头往焊台插吧

铸工胶粘这个卡子还是很牢固的,至此座子改造完毕

正好电源也到了,买的24V8A裸板,含运费25。下面垫一张环氧板

等不及先通电试机

今天铝合金盒子也到了,开干

开孔开槽,各种切

用夹子改了香蕉头座子,铸工胶伺候

切下来的铝片正好粘在电源下面,还可以辅助导热

全部装好,空间正合适,完美

看看屁屁

前面

开机

升温果然很快,最大怎么才4.5A呢

没有刀头先上大马蹄

一插上就马上待机休眠,很好

完美收官,效果很理想哦。接下来的日子就靠这部焊台陪我工作了。总共花费110+25+18(铝合金盒子)=153
感谢坛友们观看,捧场

网友A:
铝合金盒子选的好合适

网友B:
楼主的套件很不错!
手工更是没的说!
赞一个!
话说203 205之类的高频,回温效果应该比245好点儿吧。最大功率也大一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套件很不错!
手工更是没的说!
赞一个!

203才90W,245最大是200W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盒子选的好合适

就是,反复几家比较选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3才90W,245最大是200W哦

提示的即对 ,我用的205  最大是150w 目前能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C:
245是买的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的即对 ,我用的205  最大是150w 目前能满足我的需求

203也够用,很少遇到那种需要回温快的接地大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5是买的套件吗?

是的,主板焊好的,加手柄67.8包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主板焊好的,加手柄67.8包邮的

价格给力,搞得我也想搞一个了,这样做移动焊台就很方便了。
205太重了 整机将近4公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给力,搞得我也想搞一个了,这样做移动焊台就很方便了。
205太重了 整机将近4公斤了。
...

移动焊台我还是用的白菜T12,12节动力18650做的2并6串供电,很便携。C245真的不错的话以后不排除再搞一套便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焊台我还是用的白菜T12,12节动力18650做的2并6串供电,很便携。C245真的不错的话以后不排除再搞一套 ...

主要是我目前没有t12的头子了,早都烧完了。     白菜白光不再有的时候,我就用过2只国产t12 感觉差那么点儿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主板焊好的,加手柄67.8包邮的

给个购买链接

楼主:
私发你了,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发你了,坛友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D:
24伏8才25包邮啊,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伏8才25包邮啊,这么便宜?

嗯,某宝上面选的

网友E:
电源被拉低到了21V,96W..电源带载能力得加强,一般台达、明纬开关电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被拉低到了21V,96W..电源带载能力得加强,一般台达、明纬开关电源不错 ...

就是,不知是不是我用的线材细了

网友:
有点馋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