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电马儿增加一个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5-04-13):
油价太高,还是骑电马儿更有性价比,天天在路上跑,就想给车安装一个记录仪,今天给汽车换了一个海康的记录仪,顺手就把换下来的360记录仪给装到电马儿上面。

为了防雨水,上面做一个挡水罩,用透明PC包材剪了一个,没有小钻头,自己磨一根吧

双面胶粘好,再打一圈小螺丝,应该没问题吧

左边是去年加的胎压监测,遇到几次胎没气了还在跑,太费电,电都跑完了才发现没气,安装的强体胎,没气还真没啥感觉

这个位置安装太合适了

不注意还真看不太出来

网友A:
哦,从前面看,藏的还很是隐僻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从前面看,藏的还很是隐僻的嘛,,

还好还好,镜头比较大,还是不太隐蔽

网友B:
胎压是也想装一个。
装的缺气保用胎,没气了也没什么感觉,直到撂半路了才发觉是胎压低了,续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胎压是也想装一个。
装的缺气保用胎,没气了也没什么感觉,直到撂半路了才发觉是胎压低了,续航短了。 ...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推过车才知道胎压监测的重要性

网友C:
这贴纸绝了,应该弄一个隐藏式的,带wifi连接的。下大雨还是会进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贴纸绝了,应该弄一个隐藏式的,带wifi连接的。下大雨还是会进水吧。

应该能防住雨水了,这个也带WIFI,可以手机操作

网友D:
钻头很特别,我也想要一个,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头很特别,我也想要一个,叫什么名字

用麻花钻自己磨的啊,亲

网友E:
我说这钻头好奇怪,没见过,原来是楼主自己磨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这钻头好奇怪,没见过,原来是楼主自己磨的,厉害!

TB有卖的,锥度钻头,几块钱一支

网友F:
前面的摄像头不注意看还看不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的摄像头不注意看还看不出来呢

哈哈哈,稍微有点隐形效果哈

网友G:
行车记录仪还有专门的APP,真方便

网友H:
技术人干技术活,够影蔽的了。

网友I:
牛人,配置这么高,胎压监测,行车记录仪,电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行车记录仪还有专门的APP,真方便

对,这款360的连接wifi在app里面就可以看,本身也带一个小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技术人干技术活,够影蔽的了。

主要就是能录像感到安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牛人,配置这么高,胎压监测,行车记录仪,电量显示?

这个电量显示是仪表自带的,不太准,平时一般都在保护板的app里面查看,就像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能录像感到安心点

是的,有个证录仪,安全系数也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