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遥控电风扇遇到的接线难题(已解决)

楼主(2025-04-13):
座扇改壁扇,老式电风扇底座以前拆丢垃圾桶了,留下扇头和电源线。今做个壁扇底座,接线是发现要就是风扇不转,再就是无高风,只有中风和低风能遥控,请问怎样接线呢?怎样找公共线呢?谢谢了。
最后从电容白色线并一根线到公共端,三个档位风扇正常。

楼主:
3档黄色线接高风,风扇不转。

楼主:
3档黄色线按照公共端,风扇只有中低风,高风没有。从背后可看出,公共端和零钱是一条线的。

网友A:
手搓一个啊,不错。
一般情况是,黑色是零线,红白蓝是速度线,黄线是启动绕组接启动电容,电容另一脚接零线。

你确定你原来的接线是正确的嘛。如果原来正常使用,大概率是你记错了

网友:
电容线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搓一个啊,不错。
一般情况是,黑色是零线,红白蓝是速度线,黄线是启动绕组接启动电容,电容另一脚接零 ...

谢谢,拆的时候仔细做的标记,当时底板还有电路图,现在找不到那电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搓一个啊,不错。
一般情况是,黑色是零线,红白蓝是速度线,黄线是启动绕组接启动电容,电容另一脚接零 ...

拆之前风扇是正常使用的。

楼主:
我把它拆开了。

楼主:
从电容白色线并接一根线到控制板公共端解决问题,试机怕烧电机加了个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搓一个啊,不错。
一般情况是,黑色是零线,红白蓝是速度线,黄线是启动绕组接启动电容,电容另一脚接零 ...

已解决问题,感谢了。

楼主:
把风扇头部都拆光光了,得装回去。

网友:
差不过够买一个电扇了。。

网友:
应该改无刷电机,可惜了。

网友:
这年头可以了

网友:
手工活啊,又是电焊又是电工 表不错啊大品牌

网友:
又见铁壳电容器,是个老风扇了。

网友B:
工程量,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量,巨大。

是啊,还得从外墙引电源线进来,不想室内插座拉线难看。

楼主:
打孔从墙外引电源线。

楼主:
电源线孔打好了,冲击钻的功劳,装插座打扫卫生收拾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