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折腾一台海康威视DS-7916N-E4/16P硬盘录像机 添加摄像头提示网络不可达

楼主(2025-04-13):
好久没发贴了,无聊在闲鱼上看到个录像机,一直也没机会折腾这类玩意儿,所以动心拍来玩玩,开始根本没有留意过是什么样的东西,只是收到后感觉个头超过预期…

楼主:
折腾半天,一台DS 2CD3T10D I3的摄像头始终添加不上,一直提示网络不可达,但摄像头用电脑是可以正常连接录像的…录像机的固件也升级到官方最新版,摄像头固件也做了升级,不知有玩过的大神能点拨下窍门不?还是说这个不带POE功能的摄像头不能直接连接录像机的POE口,要用路由器并网才行

网友A:
问客服啊,何必发帖等,问客服都会教你的,我是想不通你为什么收这么老的录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客服啊,何必发帖等,问客服都会教你的,我是想不通你为什么收这么老的录像机 ...

就是玩,因为老才便宜,适合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客服啊,何必发帖等,问客服都会教你的,我是想不通你为什么收这么老的录像机 ...

客服就像你说的,这么老的机子,而且都是停厂货,建议我按他们推荐的去配…我又用不上,只是捡了个摄像头,所以才搞个录像机来玩

网友:
联系厂家是最快解决办法。

楼主:
问题已解决,窍门就是要摄像头密码与录像机密码一致
只是这样玩过又没啥意思了,只等再捡到摄像头来试着配连啦…

网友:
这玩意贵在硬盘和摄像头了

网友B:
录像机和摄像头要在同一个地址段,
摄像头可以单独配置密码,也可以用录像机密码
刚上手海康大华时,一脸懵的两大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像机和摄像头要在同一个地址段,
摄像头可以单独配置密码,也可以用录像机密码
刚上手海康大华时,一脸懵 ...

这个光同一地址就是不行,必须把密码改成一样,最后才好。我也是看着以前一直没关注过监控这块,所以特意去搞台来练练…

网友:
哦哦,才知道要密码一致

网友C:
海康现在也不断挖坑,新买的摄像头要用在早几年的录相机上很难直接添加进去,要在摄像头上进行各种设置。虽说最终也可添加成功,但增加难度就相当于提高了使用门槛,迫使普通不明真相使用者换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光同一地址就是不行,必须把密码改成一样,最后才好。我也是看着以前一直没关注过监控这块,所以特意 ...

不一定是密码一致,应该是一个IP地址一个摄像头对应一个密码,为了省事,可以直接用录像机的密码。
现在新版本的硬盘录,已经能够自动添加新摄像头了,这又让习惯了海康严谨的老用户又是一阵懵

网友:
改天我也搞一个试试

网友:
原来摄像头密码与录像机密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康现在也不断挖坑,新买的摄像头要用在早几年的录相机上很难直接添加进去,要在摄像头上进行各种设置。虽 ...

是的,去年也遇到过了,必须用专用软件,把摄像头调整一下,或是把NVR和摄像头固件更新才能使用。

网友:
摄像头密码与录像机密码一致。

网友:
这东西白菜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