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捯饬亚克力,做个降压模块盒子。

楼主(2025-04-13):
还剩几块余料,看看能拼凑个小盒子,前几天刚好红包后3元全款拿下一个降压模块。三围是60mmx55mmx25mm,这些板应该能行。
剩下的几块小板

颜色不大一样了 没关系。

取来降压模块 介绍非隔离buck 12a 200w 大概XL4016
我主要12.6v降到8.4 给一些需要双串锂的设备临时使用。压差不大5a应该用得住。加了个黄表头

先把模块上到底板上

再做输入输出接口板 dc099接口

板和板连接是个麻烦事,想过胶粘,但残胶不好弄,而且牢固度和可拆卸性也不好。后面想到利用铜柱固定,用自制模具把铜柱焊接成可3面上螺丝的多面体 从而实现用螺丝固定亚克力。

固定底板和四个边板后的样子

测试一下

打磨封盖

这个模块还不错,有软启动 电机使用很友好
加个朋克外壳,有点胆机那味道了

网友:
小盒子做的不错

网友:
红包搞个防水盒吧

网友:
板的固定件做得好,很有创意

网友:
这个固定件太有创意了!

网友:
这个固定连接方法好,我也试试,用胶水确实不好粘

网友:
这个帖子的精华是铜柱角码

网友:
固定连接的方法不错,就是打的孔多

网友:
楼主这铜柱玩的有点意思。
一直不太理解,六面螺丝这东西为啥那么贵,不贵的话用六面螺丝最省事了。

网友:
制作盒子外壳要求尺寸精准,不然就不好看了。

网友:
盒子都快比模块贵了

网友:
做工精致,整齐。

网友:
好创意,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的所有模块都是装在透明盖防水盒内,都有电压电流指示,省事、好用,结实。

网友:
模块用了两个大散热片,盒子侧面不钻散热孔?

网友:
三面的铜柱给个全面的展示呗,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万能的亚克力,加上楼主的巧手工,成就一个漂亮的盒子。

网友:
楼主爱玩透明盒子啊

网友:
这个铜柱螺丝比较有创意

网友:
网店上有卖六角螺母的。做连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