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西普尔60v充电器

楼主(2025-04-13):
前两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器不亮 20N65场管短路了 场管的4个1R3启动电阻也开路了,其他元件用万用表测量都没有问题,买来元件换上,插电还是不亮灯,测量芯片3844的7脚供电只有2.5V,标准是16V,把4颗供电224电阻取下测量阻质都对。电容也正常。用17V电池单独给3844供电各脚输出电压也正常,3844没坏。就是224电阻到3844只有2.5V电压 无法启动,这什么问题?

网友A:
将3844换了,或许它已有内伤,耗电增大,原来的供电不行了。

楼主:
上面照片大吗?看这个

网友:
顺着3844电源脚往前查,看看是不是有电阻开路,之前遇到过供电的降压电阻失效的

网友:
辅助电源绕组出来后,一般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电路起振后给3844提供电源。你都会额外添加辅助电源了,就几个元件,找过去很容易查。

【编辑】

盲猜背面是如图所示的二极管、电容?测量下,还有圈圈里面的300的并联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照片大吗?看这个

很有可能3844出问题了,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不起振吧,

网友:
换个3844再试

网友:
3844很可能坏了,

网友:
我好像有一块同样的板子是好的

网友:
供电脚上滤波电容正常吗?换一个试试可能会有惊喜吧!
外接供电时3844的基准电压5V正常吗?

网友:
注意到初级热地有个光耦,估计是保护用的,查一下它的控制电路相关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用工具电池供电是个好方法,应急这样使用很不错

网友:
查启动电阻,和3844的供电电路,就是变压器有一组专门给3844供电的绕组。

网友:
那光耦是不是能拉低7脚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3844换了,或许它已有内伤,耗电增大,原来的供电不行了。

确实是3844损坏

楼主:
确实是3844损坏,有可能内部短路 ,拉低了启动电压。导致启动电压只有2.5V。换了3844,启动电压就有16V了。

网友:
20N65场管短路,那基本上3844都保不住了。这两个零件是一条船上的蚂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