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鸿雁智能排插(IHC8340B)

楼主(2025-04-13):
买了大约五年了,已经找不到控制app,只能找客服,给发了一个简陋的软件(23楼提供下载)。但是总是出现自动断电,打开看看原来一个电容脱焊,一个鼓包了,更换后,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改成普通插排使用吧

网友:
很高级,四个插座可分别控制吗?

网友:
看着好高级的样子,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内插片貌似乎是磷青铜?做工用料真不错

网友:
这种插排不一定有公牛的好用,,坏了也不好换件,类似小米,公牛是弹簧触片式开关,,突破是船形开关

网友:
高档插排,蓝牙控制,看见天线了,够复杂的。

网友:
鸿雁智控
我接到hass里面了
一直用的很好

网友:
鸿雁是个什么样的品牌?做低端的么

网友:
鸿雁的做工和质量还是不错的,以前工厂里用的都是鸿雁开关盒插座,只有砸坏的,没有用坏的

网友:
里面料多。

网友:
做工非常的好  不错

网友:
智能设备痛点:app跑路

网友:
我改成了4路的涂鸦模块控制,好行是做工还不错。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每个插孔可以单独控制开关

网友:
能用手机单个开?

网友:
弹片是磷青铜,首先材质不错

网友:
可不可以用网盘分享一下控制软件,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直接加个开关改成普通插排了,这玩意本身就是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