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买了个M.2硬盘盒在USB3.0接口上测试

楼主(2025-04-13):
  之前买了个M.2硬盘给电脑用,看到这个硬盘也可通过转接当U盘用,心想M.2盘速度快还小巧,于是买了个硬盘盒先试试,如果速度快那就准备再买条M.2硬盘来当U盘用,现在硬盘盒到了,大家一起看看吧!
28块钱买的nvme协议USB3.1接口:

到手的样子

内部的样子

主控是一颗JMS583

测试用的M.2硬盘是:三星970PRO

写入速度有点慢啊,最快300MB/S左右(M.2盘发热较大)

下面换成我的老式固态SATA转接口试试

写入速度也是差不多的290MB/S左右,看来这就是USB3.0接口的极限了,在3.0接口上使用看来也没有必要换成M.2转成的U盘了,除了体积小巧点,速度上几乎没有什么提升

网友A:
28块钱买的nvme协议USB3.1接口???

网友:
usb 3.0用sata就能跑满,温度还低。

网友:
我只买佳翼的,别的牌子买怕了

网友B:
需要USB3.1接口才能跑满速度。

网友:
我电脑没有USB3.0

网友:
583可是大火炉啊
不过我的583速度没有这么慢啊,是usb接口到上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块钱买的nvme协议USB3.1接口???

Nvme单协议的便宜

网友:
C2C线速度更快

网友C:
找个USB3.1接口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USB3.1接口才能跑满速度。

嗯,本来还打算再买个M.2硬盘的,但我的主板没有3.1接口,看来没有必要再买M.2盘了

楼主:
你们USB接口都有3.1的3.2的了还要啥3.0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USB3.1接口试试呗

家里的没有,要找3.1口还得去别人家,且m.2硬盘现在已经装在电脑上了,取下还得先拆显卡,才能取出来,不想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8块钱买的nvme协议USB3.1接口???

我也很震惊 我以前买的48还是多少 不过是CNC外壳

网友:
这个速度还行,现在用移动硬盘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震惊 我以前买的48还是多少 不过是CNC外壳

我的也是,40多块钱买的,里面放了一条闲置的三星128G的硬盘,做了个PE启动盘

网友:
这硬盘盒也不便宜

网友:
用usb的速度也很快了

网友:
俩火炉整一块了,高压读写完外壳都没法摸的,我2258XT上578都能烫手

网友:
还有供电也要考虑的,USB的供电不太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