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位TX有多余的ML2420板子?

楼主(2025-04-13):
也准备上车

有多余的转让一块呗

网友A:
大佬这是薅到太阳能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是薅到太阳能电池了?

手里有个国产蓝牙模块   以前想折腾遥控器的,  属于有醋找螃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个国产蓝牙模块   以前想折腾遥控器的,  属于有醋找螃蟹的

没有电池和大功率光伏板的话别折腾这个了……这玩意儿自耗电都挺大的

网友:
还以为你前两天买到屏了呢

网友B:
卖家那里上了另外的两款,现在只剩下1款。还上了2420的屏(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那里上了另外的两款,现在只剩下1款。还上了2420的屏(也没有了))

  不知道出口转内销会有什么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池和大功率光伏板的话别折腾这个了……这玩意儿自耗电都挺大的

好象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象是的

自耗电我12v蓄电池没有太阳能板子供电的话本身耗电250毫安…12*250=3000一夜不少耗电啊……我69w的板子晴天阳光好的话充电电流才是13.8*1.6=22.08w用的不是这个控制板,黄色的成品MPPT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耗电我12v蓄电池没有太阳能板子供电的话本身耗电250毫安…12*250=3000一夜不少耗电啊……我69w的板子晴 ...

现成低端商品设计上不够周全也烦
最好是控制器上有原生的两端的开/关控制, 然后自己可以设置光伏充电条件,
在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  两端都断开  控制器自身进入休眠

打算自己尝试做一个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成低端商品设计上不够周全也烦
最好是控制器上有原生的两端的开/关控制, 然后自己可以设置光伏充电条 ...

你板子多大的?功率小的话直接用降压模块吧那个效率还好点

网友C:
确实,弄4块300W的一线科创大厂光伏板,260左右一块包邮到家,再几十元弄两个600W的mppt,充两块并联48V100Ah的铁锂,3000W的高频机逆变器也少不了,一般家庭小用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弄4块300W的一线科创大厂光伏板,260左右一块包邮到家,再几十元弄两个600W的mppt,充两块并联48V100 ...

光伏板的寿命是个问题 ,国内质量好的都去搞建设了
零售市场上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弄4块300W的一线科创大厂光伏板,260左右一块包邮到家,再几十元弄两个600W的mppt,充两块并联48V100 ...

这一套下来得多少钱,多少年能回本?

网友:
去年底跟风撸了两块,到现在还在吃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