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个电锅调温器

楼主(2025-04-13):
做个电锅调温器,电锅自带调温都是假的没什么作用,所以做了这个,再也不怕电锅火力太猛了,没有硅脂用的机油涂的散热!

网友:
哈哈,调功器吧。。。。。。可控硅?

网友:
用可控硅的吧

网友:
恕我直言,这算调压器吧?

网友:
不错不错,好用就行

网友:
实用为主的原则

网友A:
电压表放输出端的话,调小功率低电压经常烧表,后来干脆放指示灯了。。。。

网友:
厨房用具,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放输出端的话,调小功率低电压经常烧表,后来干脆放指示灯了。。。。 ...

电压表接负载两端,电流上升,电压就上升,没有电流表就用电压表来指示,比电流表节省成本

网友:
可控桂调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表接负载两端,电流上升,电压就上升,没有电流表就用电压表来指示,比电流表节省成本 ...

我可能没说清楚。电压表接负载两端,电火锅时经常低功率,这个实际上是个调压器,拧到最小只有几十伏,那个电压表就用阻容电源,两个表都是接口附近的2w100欧电阻(估计的)烧糊了,懒得修了,换指示灯省事些

网友:
简单实用调压器

网友:
话说大功率下这散热片会很烫的

网友:
不太明白,纯阻加热2千瓦功率要用多大的可控硅?散热正常的情况下可控硅要怎么选。

网友:
简单实用就行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
看着像可控硅调压的

网友:
4楼说的对,这是调压器。

网友:
可控硅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