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和独显还有假货吗?

楼主(2025-04-13):
内存和SSD经常能见到假货,贴标的也很多,不知道cpu和独显这两大硬件有没有假货?是不是很容易检测出来?

网友:
肯定会有,不过可以使用工具软件当场检测性能。

网友:
CPU可以开盖,独显可以刷bios 改型号信息

网友:
这个,一般厂家做不了
以前remark芯片上的字,然后超频用,赚点钱,现在应该不屑于这么干了。
显卡的文章好做点,也就是以旧充新,用低端型号充高端型号

网友:
以前有,现在估计也有。

网友:
技术上来讲造假可行,多见于高端产品

网友:
      散件CPU,卖家或者筛选作坊一一上机超频测试,体质差的卖,啥软件第都查不出来

网友:
有,cpuz,gpuz基本上看核心型号可以看出来

网友:
CPU能拿软件测出来,只是超频性能可能被删选过,还有散片当盒装的差价。
GPU有改的,所以不能装官方驱动的东西都要碰。

网友A:
真正意义上的假货几乎没有,以次充好的倒是难免。

网友:
散装和盒装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有名的显卡-------黄伟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意义上的假货几乎没有,以次充好的倒是难免。

经典!就像市场上的假酒其实大部分都是真酒,只不过是假的名牌罢了

网友:
怎么说呢,CPU换盖,显卡刷BIOS显示别的型号,但是这种作假只要测试软件一测就会露出原形

网友:
有种东西叫黄伟达显卡!

网友:
完全造假应该做不到,以次充好不少。CPU 一般就是remark,很容易识别。显卡可能有刷vBIOS的,更换显存的,要识别也不难,一大堆软件可以用。

网友:
独显假货肯定有的。

网友:
有是有,感觉很少,

网友:
只能说难度很大,但也不是绝对没有

网友:
Cpu听说有,显卡就怕返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