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手机架

楼主(2025-04-13):
领导说这个手机架很好用,可惜断了,要修一下;

三脚支架断了一根脚;

断处内侧有凹槽,那就粘吧,再用东西加强一下;

拧下三枚螺丝,分解开来;

一个插头上掰下来的三支脚,铜的,不知道502能不能粘得住;

宽了点,锉一下,本想对孔钻眼,再上螺丝,奈何空间不够;

先把断处点两点502粘住;

再把铜片嵌进去,滴几滴502,另外两支脚也同样加强一下,等它干。

装起来还行,还没来得及拍,领导拿走了。

楼主:
不指望强度多高,这种再生塑料做的东西,不值得花大力气!

网友A:
断开粘完,搞点金属纱网压在塑料上加热,熔进去;再加强.............

网友B:
给领导换个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领导换个新的

不行就换个新的领导

网友:
这是个自拍杆

网友:
玩具式的结构。

网友D:
这是直播用的吗?看着质量不咋地呀

网友:
修复用的材料不小,比原装的都结实

网友:
单纯502不行,要熔点塑料包裹填充

网友:
用铸工胶糊上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粘完,搞点金属纱网压在塑料上加热,熔进去;再加强.............

太小了,怕加热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领导换个新的

换不换新那是领导的事,咱不敢多嘴,叫修就修,低头干活就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换个新的领导

那代价太大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干活吧。

楼主:
是的,还有个遥控器,当手机支架用也不错。

楼主:
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直播用的吗?看着质量不咋地呀

质量好的领导看不中,家里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咱都不说什么。

网友:
用401 强度比502 高的多  不用铁皮都很牢固

网友:
我喜欢金属材质的手机三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