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请教刻录机这种情况失败究竟是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2025-04-13):
1、可以读刻DVD
2、可以读CD
3、不可以刻CD,用NERO在随机位置失败(提示以4X刻录失败),有时20%多进度失败,有时候90%多失败。
4、有人可能会说是光头老化,但是奇怪的事情在下面一条
5、将调节平衡的这个螺丝拧松一圈,可以4X成功刻录啄木鸟和KAILONG CD刻录碟,4X无法刻录铼德DEMO CD刻录碟,32X可以成功刻录铼德DEMO CD刻录碟。
我奇怪的是,如果是因为光头老化导致无法刻录CD,为什么螺丝拧松一圈是可以成功刻录CD?螺丝拧松一圈又为什么只能32X刻录铼德DEMO?该品牌光盘的买家评论都说可以成功4X刻录铼德DEMO甚至1X都可以成功,证明该碟不是用的高速染料。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大概率光头老化或者光路脏了,dvd与cd的激光管是分开的

网友:
伺服、激光驱动...俺也不太懂,曾经刻过好几千张光盘的我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建议楼主换刻录机吧

网友:
估计机械位置超出了范围,主轴电机等。刻录机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B:
是不是滑轴有阻力,搞点儿白油润润

网友C:
没遇到过,2003年玩刻录,买到黄色盘面假数码多CDR的碟片也能成功刻录但读不出来,后来用过BENQ的蓝色面马来西亚产CDR效果不错,最后用的是三菱浅蓝C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光头老化或者光路脏了,dvd与cd的激光管是分开的

那请教,为什么我把平衡螺丝拧松一圈就可以刻录CD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滑轴有阻力,搞点儿白油润润

已经上过昆仑2号了。

网友:
刻录软件会捣鬼吧,这个不懂

网友:
刻录过许多CD、VCD、DVD、MP3、数据盘,都没问题,进口盘国产盘用过,没遇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
加点润滑液试试

网友:
现在台式电脑的刻录机基本淘汰了,白菜价了,30元一个顶多了,直接换一个完事

网友:
班上刻录机吃灰了一堆

网友:
是不是这根导轨有轻微变形了

网友D:
光头有关纵向伺服有个横向伺服,横向用来循迹纵向用来对焦,很明显对焦出问题,要么进了灰尘形成散射要么伺服电路漂移,对焦和循迹不在一个点上

网友:
电脑里的刻录机应该有十多年了,开始还用用,吃灰至少十年,就五年前刻过一次,两个CD碟。。。。。。。坏没坏不知道,系统还认它

有没有可能是有些光盘放久了,新鲜的能用???

网友:
镜头悬浮钢丝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2003年玩刻录,买到黄色盘面假数码多CDR的碟片也能成功刻录但读不出来,后来用过BENQ的蓝色面马 ...

数码多怎么分真假?以前大舅哥给我买过数码多用着很好,后来自己买了一次,结果打开包装里面的盘面就有类似磨花的小点,有的是几个平方毫米的痕迹,还有的涂层不均匀,甚至有一坨颜色和盘面其他地方对比非常深

网友:
NERO在随机位置失败?是不是用的破解版?
依稀记得NERO有个很特别的防盗机制,检测到被破解后没有任何提示,但是刻录会随机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头有关纵向伺服有个横向伺服,横向用来循迹纵向用来对焦,很明显对焦出问题,要么进了灰尘形成散射要么伺 ...

听您说的这个答案很靠谱,请教如果是光头进灰尘导致对焦问题,可以放在纯净水里把整个光头总成洗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