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502 HERO拆解更换微动开关

楼主(2025-04-13):
同小区一精神小伙的,为了修这鼠标,我还买了几十块钱配件,真是......最后换了8000w寿命的微动,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非常强大的性能,游戏党最爱,听小伙说是400+买的,小伙这是加钱买的么?
光栅滚轮还是祖传的,整体没有什么缺点。400+这个价格哪买的我也不知道,也不敢问。
新换88元的无闪LED台灯,感觉还是差点意思,哪天去弄个拍小姐姐用的那种无影灯来试试看。

蚊子再小也是肉,这个非常好拆,换完,买点肉吃吃。

网友A:
这款滚轮是不是金属材质的。

网友B:
为了帮人家修东西,买几十块钱配件,实际装到别人机器上的就一两个配件,值两三块钱,懒得跟人家要,剩下的配件下次也还是免费帮人家修的时候用掉的。
我也是这样的,倒贴钱维修,开心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了帮人家修东西,买几十块钱配件,实际装到别人机器上的就一两个配件,值两三块钱,懒得跟人家要,剩下的 ...

差评,本来是个就业机会的,就这么没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帮人家修东西,买几十块钱配件,实际装到别人机器上的就一两个配件,值两三块钱,懒得跟人家要,剩下的 ...

不行,蚊子再小也是肉,你那样做,就有修不完的各种垃圾东西,你要收点,人家用着才珍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评,本来是个就业机会的,就这么没了...

免费的东西能有多好,一定用不久,小伙就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蚊子再小也是肉,你那样做,就有修不完的各种垃圾东西,你要收点,人家用着才珍惜。 ...

不只要收,还要多收,不然不会被珍惜的...

二○二五年四月十三日

网友D:
用成这样的成色,小伙子太不讲卫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滚轮是不是金属材质的。

铝合金的

网友:
就这玩意还400十?

网友E:
红壳的凯华微动,看指标挺牛的,应该耐操

网友:
外面够脏的,开关和使用的环境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成这样的成色,小伙子太不讲卫生了

应该是和环境有关的,也是那么脏它坏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壳的凯华微动,看指标挺牛的,应该耐操

参数都很厉害,但是实际就不好说了,实验室数据和日常使用不同,比如按我是多少力,这个非常大差距。

楼主:
是不到,一般也是300左右吧,

网友F:
给你们看看罗技激光鼠标 G5,我还在用,刚换了鼠标线,脚垫还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们看看罗技激光鼠标 G5,我还在用,刚换了鼠标线,脚垫还没换。 ...

我那个g1,还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你这个算先进了。

网友G:
二手鱼那二三十的剪线G502 一大把,换根线都正常用

网友:
这是我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手鱼那二三十的剪线G502 一大把,换根线都正常用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去买二手的,宁可用自己更烂,更脏的,也花不愿意用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