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日本NSK数显卡尺看看一部分细节(型号MAX-CAL)

楼主(2025-04-13):
之前在闲鱼上遇到的,到手虽然能用但发现没有三丰的好用,后亏本卖掉了,留手里也觉得是鸡肋。
顺手拆解看看,发现测量传感器居然是齿条带动的旋转式触点编码器,和旧技术容栅、新技术磁感栅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先贴一张老外的说明书照片:

我那一个的卡尺的样子:

开盖看看:

网友:
有点意思,这个结构第一次见

网友:
机械模拟量变数字显示。

网友:
数显卡尺里面是这样的吗?

网友:
没见过这种结构

网友:
齿条齿轮带动编码器?

网友:
这种卡尺精准度怎么样?

网友:
比较古老,对使用环境要求高

网友:
传感器不一样,生产年代不一样、手感不一样。

网友:
感觉是东莞的焊接技术和日本设计的结合

网友A:
话说数显的卡尺内部第一次见

网友:
第一次见到 还带编码器的 数字卡尺

网友:
第一次见没想到有点复杂。

网友:
用料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用编码器的数显卡尺还是头回见到。

网友:
我拆过的,是用光栅类似的,那种耐用,忘记什么品牌的了。

网友:
nsk居然还产卡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数显的卡尺内部第一次见

我之前拆了个三丰新款的数显卡尺,用的最新的磁感应传感器测量技术,帖子里也附上了之前坛友拆解的三丰旧版容栅尺的帖子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2107-1-1.html

网友:
编码器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