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避坑拼夕夕买的雅格电蚊拍YG-D708拆开瞅瞅

楼主(2025-04-13):
宣传图写的升级18650电池

拆开一看,缩水一半变14500了

主板电路和以前的蓄电池,好像没什么差别

锂电池也没有充电电路,还是阻容降压充电,锂电池上面也没有保护板,不知道会充到多大的电压,这个很容易就把电池给损耗坏了
而且这块电池和220伏的输入离得非常近,电池上焊的两个接线片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这要是碰到了220简直是个不定时炸弹

赶紧拿胶带给他缠了一圈,这玩意儿避坑别买,太垃圾了

网友:
阻容充锂电池?开路电压很高啊

网友:
前两天也有位坛友拆过,同样的结构,阻容降压,稳压管稳压后,4057芯片充电管理

网友:
配个充电板改为TYPC充电,安全些!

网友:
这是往爆里充啊,锂电池咋敢阻容降压充电的啊,太BOOM了啦

网友:
看着空间能放下18650

网友:
我自己改的都用4056充电板,这个成本也不高啊?

网友:
3C不达标呀

网友:
锂电池如果没有保护芯片要加上。

网友:
最好是可以换电池的。

网友:
赶紧换个电池

网友:
不是有个4054嘛,充不坏的,只是充电电流小而已。

网友:
红包搞一个带保护的充电模块.............

网友:
照个全貌,好像和我的一样,买了两年了也没充电,偶尔用用

网友:
改成TYPE-C接口的4056充电板给电池充电,安全一些。

网友:
改造一下加个充电小板吧

网友:
改为TYPC充电,换电池

网友:
我咋看到了一个小充电管理芯片,跟之前有个坛友10块钱买的一样的。

网友:
厂商足够省的,type-C 锂电池充电小板不足一元钱。采用阻容降压,插头部分+高压降压电容+整流稳压二极管加起来也接近一元了。
type-c方案,定做再配备一根普通A to C充电线,成本不足2元。

网友:
锂电池加上保护板,U1是充电芯片,可以给芯片供电引两根线接个C口改成5V充电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