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想入坑单片机,求指点迷津

楼主(2025-04-13):
单片机方面完全是小白,不过本身有编程基础,主要是web开发,全栈都会一些,日常是运维为主

现在需要搞个项目,就是做个简单的ntc温控模块,也就是网上几块钱一个的ntc温控板基础上稍微改动一下
求入坑最短学习路线和资料,只学必须要会的

网友:
可以试试arduino?

网友:
几块钱包邮的树莓派PICO板子买一个,然后下载个arduino软件,就可以玩了,第一步先学会点亮板子上自带的LED灯,然后你就学会了单片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95014023891

楼主:
bom可以控制在10块钱以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m可以控制在10块钱以内?

你是商业项目吗?如果是商业项目不要考虑树莓派,我是说的自己玩玩的情况下,10块钱以内可以玩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商业项目吗?如果是商业项目不要考虑树莓派,我是说的自己玩玩的情况下,10块钱以内可以玩起来的 ...

最终目标是商业的,机械部分已经基本ok,就差控制部分了
温控其实也可以做机械式,但是逼格太低,而且也不好小型化

网友:
我是玩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终目标是商业的,机械部分已经基本ok,就差控制部分了
温控其实也可以做机械式,但是逼格太低,而且也 ...

功能简单那就考虑STC的51单片机吧,相对比较简单些,教程可以到B站找

网友:
国产的arm m0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简单那就考虑STC的51单片机吧,相对比较简单些,教程可以到B站找

之前也简单用过PID温控,发现比较方便提高控制精度的办法单纯的用比例P来控制,微积分都可以省略,对算力要求也低,8位的单片机应该ok吧
最近买的一个温控模块上用的是FMD的FT61E0A3,打算参考这个来搞

网友:
大家都瞎折腾

指点啥迷津

网友:
不会又不报班去学的,是不太适合点菜,尤其还是冷门,得先吃预制菜

网友:
stc ,将官方的例子学好,就差不多了

还有羊毛

网友:
esp8266吧,价格便宜,带wifi,容易入手

网友:
esp01s, 可以控制到5块钱以内

网友:
新手入门上手最快的应该是STC的51单片机,数据手册例程多多不但可以直接点亮LED而且还能解决大部分应用问题,官网还有视频教程可以参考,如果只是需要把ntc阻值变成温度值并通过开关量输出的话一个STC8H12U的8脚芯片就可以了,5个有效引脚都能采集模拟数据而且是12位的ADC,如果需要驱动屏幕啥的就用引脚多的也可以的。

网友:
总体来讲,51单片机比STM32简单,STM32比51强大!如果能满足应用功能,可以使用增强型STC的51,杀鸡不用牛刀!

网友:
stm32f103c8t6单片机开发板,3~5块钱,加上Arduino写代码,几十行就搞定了

网友:
成本最低又比较容易上手的应该是STC51了,但是51搭开发环境比Arduino要复杂些,可以用VSCode+EIDE。
Arduino硬件成本高点,装完软件就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