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屎读卡器很容易把tf卡搞坏么?

楼主(2025-04-13):
这种tf卡读卡器把外围电路也集成了,
可靠性就那么差么

在哪些情况下,会把tf卡搞坏呢?
各位拆过读卡器么?你们是否用过这样的牛屎芯片读卡器呢

网友A:
幸存者偏差,只手滑短路了一张卡,其余基本是在读卡器以外的设备上搞坏
至少卡槽有金属壳,有些直接把壳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存者偏差,只手滑短路了一张卡,其余基本是在读卡器以外的设备上搞坏
至少卡槽有金属壳,有些直接把壳省 ...

牛屎读卡器你用过么?

网友:
读卡器没拆过,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不是牛屎读卡器

网友:
海鲜上买个拆机RTS5170,比一般读卡器好用,支持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