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2246EN 8贴东芝0DDL的可行性

楼主(2025-04-13):
是的还是这块板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614-1-1.html
昨天想起来硬盘盒里有一块512G的MLC,拆开发现是这么个东东。

今天测试了一下镁光BX100的板子发现不支持双晶缓存,又不值得为了这块板子去买两颗D9STQ,光运费都不划算,而且我有一堆512M的单晶缓存。
于是打起它的主意:如果再搞4颗0DDL跟它合成一下,做一块1T的硬盘好像也可以凑合用用。
然后翻了好多帖子,发现两个问题:
1:46EN+0DDL的固件有bug,这个bug会有什么影响?
2:主控板供电不足,但是镁光的板子应该没问题吧,如果有的话需要怎么改造?
如果以上都不是问题的话那我去搞0DDL,然后等颗粒便宜的时候再折腾2258G/H+NW821*8,2G缓存我倒是有4颗这个方案就不着急了。

谢谢!

网友A:
之前有问过朋友说是0DDL上2246EN的话C3属性会爆炸,后来选的HET颗粒做了硬盘,你这个如果没问题建议别动

网友:
我能做的是助力顶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问过朋友说是0DDL上2246EN的话C3属性会爆炸,后来选的HET颗粒做了硬盘,你这个如果没问题建议别动 ...

对,C3会狂飙,一天上万,但是我做了个装系统用了大半年,然后当优盘,到现在几年了没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C3会狂飙,一天上万,但是我做了个装系统用了大半年,然后当优盘,到现在几年了没啥事 ...

那应该只是固件的问题,大部分情况下不会真的造坏颗粒

网友:
不错学习一点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问过朋友说是0DDL上2246EN的话C3属性会爆炸,后来选的HET颗粒做了硬盘,你这个如果没问题建议别动 ...

这块建兴确实挺好的,那就不折腾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建兴确实挺好的,那就不折腾先

但凡工作正常的都不建议折腾,以前我也强迫症,弄坏几个盘治好了

网友:
8贴0DDL没搞过,8贴0DFK搞过,现在还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