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同样廉价,为何它是读卡器中的战斗机

楼主(2025-04-13):
Linux系统一般是生产力采用,对读卡器的支持非常挑剔

我之前买过一些山寨读卡器,Linux系统插上根本不认识,只能是外壳提供者的命

这种插上就识别了 Bus 001 Device 007: ID 14cd:1212 Super Top microSD card reader (SY-T18)

还是连小名或者乳名都叫出来了,sy-t18。它为什么这么正规?

因为它是台资Super Top Technology Inc在苏州工厂制造

台湾受中华文明熏陶,传承仁义礼智信传统

廉价却不马虎,正式向Linux提交了驱动

广交朋友,与美国开源社区关系好

网友A:
Linux还会不识别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还会不识别读卡器!

三大系统,Windows最包容中国自主研发的读卡器

Mac对这些非欧美台主流之外的产品支持居中游水平

最严苛的系统就是Linux,这是我反复测试总结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大系统,Windows最包容中国自主研发的读卡器

Mac对这些非欧美台主流之外的产品支持居中游水平

驱动问题吧,我记得windows系统得跟微软要个什么类似密钥的东西,然后发布的驱动就不用关那个啥签名了。
还有就是系统里面集成一些读卡器驱动,就那个什么mass storage device。
没干过驱动开发,我猜windows应该是有一套标准,只要你的读卡器芯片照着这个标准写协议,windows就能支持,区别可能就在于VID,PID,REV的不同。
linux的设备驱动都在内核里面,而且貌似都是需要主控厂商自己适配,然后提交代码进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审核通过才会整合进内核代码,然后才能正常使用。

只能说各有各的好,我个人还是习惯windows这种标准化的系统(主要是门槛低),linux玩不转,跟硬件的交互逻辑也不一样(看网上说linux把啥玩意儿都抽象成文件,那我要是删除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个扩展硬件],重启还能回来不?理解不了理解不了)

网友:
linux的驱动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问题吧,我记得windows系统得跟微软要个什么类似密钥的东西,然后发布的驱动就不用关那个啥签名了。
...

Linux的“万物皆是文件”的概念是阻挡很多人使用的主要原因,真正做到动一个文件就可以让系统整个完蛋,实在是接受不了

网友C:
几个读卡器都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读卡器都吃灰了

装盒子里面,就没有灰尘了

网友:
这个模样的读卡器已经快成了工模件了,很多都用创惟GL3213S 作为主控,实现USB3.0的速度。看起来廉价,居然还能支持eMMC转TF卡的读写

网友:
读卡器固件的问题,小作坊为了省成本,SPI容量很小只能装常用的系统固件兼容性差,或者是有些丐版主控就只支持win系统

网友:
便宜也是优点

网友:
墨宝6块钱包邮买了一个,读写速度不比手上二十多块的读卡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