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改可调,双光耦的问题

楼主(2025-04-13):
最近研究开关电源改可调,网上都是单光耦的,手里的电源是双光耦的,大概知道有一个光耦是保护用的,防止电压过高或过低,如果改可调,除了拆除光耦,还要拆什么呢?除了下图这种,还有一种双光耦配双稳压管的电路

网友A:
把光耦拆了就行了,有能力的话把过压保护改一下,改成自己调压的最高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光耦拆了就行了,有能力的话把过压保护改一下,改成自己调压的最高限。 ...

试过另一个带稳压管的电源,只拆光耦是不行的,主要是那个电源体积大,合计用这个电源改一下,发现电路又不一样,这个没有稳压管。

网友B:
VZ2不就是过压保护稳压管吗?
U4不出意外应该就是431,调压就是靠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Z2不就是过压保护稳压管吗?
U4不出意外应该就是431,调压就是靠它吧

U4应该是431,WL是稳压管。以前看过双光耦双稳压管的,和这个不太一样。这个我还是先拆下光耦和稳压管看看吧,R7和R8是并联的上拉电阻。

网友:
不把次级电路分析透彻,改,很难

网友:
只能先画原理图,再分析

网友:
看第二个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632&fromuid=940188

网友:
对电源原理一知半解不建议改大范围调压。

遇到正规厂家电源有各种保护功能,不好操作。

遇到寨厂元件少的简陋电源,你会发现改电压简单许多,还是不建议改大范围调压,带载不稳定还容易坏。

我就是一知半解的,经常去废品站,能捡到各种稀奇古怪东西,过手的各种电源200+应该有,431、384*不懂的时候用口水大法,后来知道引脚功能改电源(小范围)就非常简单。

高压危险,我都是用100V左右低压直流电驱动电源,防止误触交流电

楼主:
先研究一下,加个辅助电源,把启动及副绕组挑开,辅助电源只给3845的的电容正负极供电,不知道为啥电源不启动,指示灯不亮无输出,恢复原样就好了。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