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DQ02和同惠TH2822D电桥部分测试对比

楼主(2025-04-13):
DQ02测不了几个mΩ以下的电阻,太小的电阻识别不出来,10mΩ以上可以测量,只是读数跳而已,测不了几MΩ以上的电阻,读数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乱跳。其它阻值范围的电阻测量没问题,精度不错。
电容测量也是可以的,精度也可以,太小的电容,测量觉略差,另外发现测量1nF电容,D值误差极大。

网友A:
全程再看这个5M 和10M的电阻,完全没在意电桥,300元一个10M 0.01精度的实在是肉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程再看这个5M 和10M的电阻,完全没在意电桥,300元一个10M 0.01精度的实在是肉疼 ...

没有300,不到200

网友B:
为啥你测量10M那么好,我测了千分之一精度EE电阻显示12M多,也就100HZ能正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测量10M那么好,我测了千分之一精度EE电阻显示12M多,也就100HZ能正确显示 ...

测不了10M,乱跳,根本测不了。更谈不上准。2M以下还行。

楼主:
测量10M电阻,用100/120/1000Hz频率,0.1/0.3/0.6V电平分别测量(用的串联模式,按理说,大电阻应该用并联模式),只有用100Hz/120Hz,0.1V测量相对稳定,9.6-9.9M跳动,其它测量条件下,小数点前面的读数都无法保证。
10M是这个电桥量程极限了。

网友:
有空测下我的电桥

网友:
众仪稳定发挥

网友C:
总体来说怎么样对得起这个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体来说怎么样对得起这个价格吗

我觉得可以,性价比拉满

网友:
我觉得可以,性价比拉满

网友:
众一其实吧就是玩具,娱乐俄日

网友:
要是我的话还是买同慧,对于网红表不放心。LCR我对电阻不追求高阻值,但是低阻值毫欧级别的精度非常有必要,还有电感和电容都是这样

网友:
199元,手持镊子

网友D:
这个厂家不厚道,说明书里多次提到:“用随机附带的4线测量表笔”,但是实际上随机附带的确实一对普通表笔。但是随机附带的还有一个隔离绝缘片。那个绝缘片是在四线测量状态下才用到的,你送个绝缘片,又送个普通表笔,这不是打自己脸吗?加上说明书多次提到的:“用随机附带的4线测量表笔”,可以肯定原设计就是附带四线测量表笔的,误发成两线的普通表笔了。强烈要求厂家召回,更换成说明书写的四线测量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厂家不厚道,说明书里多次提到:“用随机附带的4线测量表笔”,但是实际上随机附带的确实一对普通表笔 ...

后期的说明书已经修改了描述。避免歧义。

网友:
玩具也可以当工具用,工具也可以当玩具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期的说明书已经修改了描述。避免歧义。

这叫歧义吗?实际送的普通表笔和绝缘片是不是自相矛盾?说明书不止一次提到附送的四线测试笔,还画有图,有这么仔细认真的歧义吗?我怎么感觉很多有点名气的都在为厂家开脱说话?作为中国的消费者真的是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歧义吗?实际送的普通表笔和绝缘片是不是自相矛盾?说明书不止一次提到附送的四线测试笔,还画有图, ...

购买时,商品套餐选择的时候清清楚楚,非要较真说明书,说明书总不能一个套餐配一个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歧义吗?实际送的普通表笔和绝缘片是不是自相矛盾?说明书不止一次提到附送的四线测试笔,还画有图, ...

买的时候商家提供各种套餐选择,很多人,比如我,不缺测试线,我就不需要多花钱去买带测试线的套餐,我觉得商家提供不带测试线的,对我更合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需要测试线,为啥不买带测试线的套餐,买了不带测试线的套餐,回头再说说明书里说有附带的测试线。。。。你这问题,也就站在法律角度,你有理,所以,建议你走法律途径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