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绿色的是什么电阻?

楼主(2025-04-13):
晚上拍不清楚,色环是棕黑黑银,是开关电源在开关变压器后面连接358芯片供电脚线路上的。
是随意电阻可以替换还是有什么特别?我搜了下某宝没找到这样绿色的,倒是有些做成电阻样的电感用这个颜色。
----------------
更新:原先图片不清晰,现在更新了清晰和拆掉后的,里面是绕线。
线路板上写的是R17,开关变压器后接一个二极管然后接它再分两路,一边接其中一个光耦,另一边接358供电脚。这个是什么来的?

网友A:
应该是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电感。

我也怀疑过,但电路板上写的是R,现在测量接近无阻值

网友B:
比普通电阻稍微粗短的就是电感

网友C:
板子上没有丝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普通电阻稍微粗短的就是电感

板上写R17,测量时打到2000万欧档勉强有数字然后慢慢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没有丝印吗?

板上写R17,测量时打到2000万欧档勉强有数字然后慢慢变小,不好意思各位,新人回复显示会很慢。

网友D:
看着像电感的样子

网友:
不好说,看看色环有么有对应的颜色能够解读!没有就是电感

网友E:
358是个什么芯片,运放吗

网友F:
可能是电感,用电感仪测量看看

网友G:
接到芯片供电脚,可能是电感,正常测量是导通的。

网友H:
照像留存,小心破开外皮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照像留存,小心破开外皮看呗

破什么外皮,直接中间绞断

网友:
板上写R17,应该是电阻

网友:
跑下电路图,盲猜是358的电源电阻,阻值不会很大,而且估计也对阻值不敏感,50%左右的变化应该影响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电感的样子

板上写R17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8是个什么芯片,运放吗

是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电感,用电感仪测量看看

没那么先进的生产力工具呀,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到芯片供电脚,可能是电感,正常测量是导通的。

从开关变压器出来后,先连接二极管,然后是这个电阻,再分两路,一路去其中一个光耦,另一路就是接358运算,测量阻值接近无限大了,目前358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