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上的电池能用到电动二轮车上吗?

楼主(2025-04-13):
平衡车不知道哪里坏了,开关失效,一直通电,除非断开电池。看看开关也不像有毛病的样子,修好了也不骑了,平衡车这玩意儿太危险。看看电池还有点利用价值,这能移植到我的二轮电动车上吗?
相当于铅酸换锂电。

网友A:
不能吧,电动车最低的好像是48V的,而且这个容量太小了,一般要12-20AH

网友:
太少了,电压不够

网友:
你这个电池是36V,4.8Ah的、改其他用途吧、或拆18650电池玩。

网友:
一般都是24v的,测下电池内阻,动力的18650都在20毫欧左右,太高大电流会发热的

网友:
电压不一样,还是别用。

网友:
以前有用36V电池的电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吧,电动车最低的好像是48V的,而且这个容量太小了,一般要12-20AH

只要电压相同,可直接利用,只不过这容量太小,跑6到8公里,顶天了,鸡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