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洗车机拆修

楼主(2025-04-13):
同学送一洗车机过来修,简单看了一下,他用的是24v充进去的,我说被他充坏了,他说不是,我也不想说多

简单上电看了一下,mcu没供电

上电,无电流,芯片供电为0,7550元件输入12vok,输出为0,就是它坏了

由于手上没有,拿出还剩下一百多片的dc-dc模块,焊线
拆掉7550,然后把模块装上

收工,图有一些没拍到。

网友A:
就这玩意还弄个单片机啊

网友B:
DC模块单线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模块单线也能工作?

三线,那是没焊完,一进一出一地就行

网友C:
1节锂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节锂电池吗

3节18650,共12V

网友:
洗车机拆修

网友:
烧DC-DC还好修,烧MCU就麻烦了。

网友:
还好MCU没挂

网友:
方便简洁维修好办法

网友:
12v洗车机???感觉水压不大啊

网友:
100多片  数量比较多

网友:
压力不大吧

网友:
质量一般,明显看到C4电容一端虚焊。

网友:
现在维修要多面手了

网友:
看做工确实是杂牌子

网友:
单串3节电池,多半是个玩具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玩意还弄个单片机啊

我也一直以为就是直接的,最多就是有个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