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解使用环形变压器的固纬GPS-3303C三路可调线性电源

楼主(2025-04-13):
家里的龙威PS305DM电源用了超过10年了,虽然没啥问题,但龙威的电源做工很差,内部就像是小作坊的产品,也完全没有固纬的电源做工用料好(网上可以找到拆解图,我这里就不拆啦),于是准备把它换下来~

我买东西,特别追求做工好的那些产品,反而那些功能多的倒是不在意,于是看了很久,最终选择固纬GPS-3303C电源
(其实更让我中意的是GPD-3303S,它外观更好,内部使用的虽然是E牛,但重量也更重一些,可惜GPD系列电源太长了,超出了最大的30cm深度,只好放弃。而GPE-3323C使用的是液晶表头,看着更现代,但闲鱼上少有这个型号的,也只好放弃)

老样子,先看JD全新货,小2000……
在淘宝上问了几家,成交价也在1500左右,优惠不多,转战闲鱼吧,唉

295拿下,看外观还是不错的
可惜不包邮,最后让卖家发的顺丰到付,45元邮费
相当于295+45=340元,不贵

接到快递时我刚好着急要出差,于是就在当晚提到酒店里拍照啦
正面照,面板和油漆微黄,正常的痕迹

看没有破损和严重划痕,很不错

P股一片黑
卖家说这个风扇是温控的,实测空载或小负载的时候风扇不转,这点是真不错

塑料面板两侧的胶塞
塞的很紧,我试了试没有扣下来,就不去破坏了

顶部的提手非常方便,还穿着固纬的合格证

秤了一下,大约7公斤,挺重的
但不如其他型号使用方牛的机器重

机器的合格证,上面的序列号与主机的一致

机器的螺丝

使用的是带弹垫和平垫的螺丝

使用得伟DCF-680电动螺丝刀来拆解
这款螺丝刀是7.2V的电池,动力很强,转速也很高,使用陀螺仪控制转向,用习惯后非常顺手

背面顶部的两颗螺丝是盘头螺丝,还有商家贴的防拆封签

把提手也拆下来了
提手是通过两颗沉头螺丝固定的

提手内有钢片,怪不得弹性这么好,也这么坚固呢

主机的样子
机器后部的风扇那里是给晶体管散热用的散热片
中间的那个圆包是环牛,也是机器最重的地方,占用的成本比较高
机器前边绿色的是前面板和表头部分

这是另一侧

这是主机的电源开关,通过一个长长的延条杆与前面板相连

开关的参数,以及各种认证标志

这个是顶部的横梁,海棉是用来压着环牛的

环牛,忘记测量尺寸了
固纬用的原装环牛,肯定是纯铜的吧
次级有很多组输出

粗的红线和蓝线,还分别套着透明管,应该是环牛的初级

这是环牛输出的第一路,给CH1通道供电
线很粗壮

这是环牛输出的第二路,给CH2供电
因为这个电源的CH1与CH2完全相同,都是30V3A的,所以环牛的第一路与第二路输出应该是相互独立但规格相同的

红黑线,是环牛输出的第三路,给CH3供电
这台电源的CH3是固定输出5V3A的,所以无需变压器多组输出

这是CH1通道的整流滤波和稳压部分
整流桥和两个三级管都固定在一侧的散热片上

整流桥型号是GBU403

200V4A的规格,感觉余量并不算大

两颗大功率三极管,型号2SD1047

三级管的规格,100W的功率

电容是台湾省凯美的

这是另一侧,CH2和CH3的部分,拧在另外一片散热片上

CH2通道的整流桥,看不到字迹,应该是反向安装的,估计也和CH1相同的型号

两颗三极管也是和CH1完全相同

CH2通道的滤波电容也与CH1一致

CH3通道因为是固定输出的5V3A,就给简化成四颗二极管整流了
型号忘记拍照了

CH3通道使用了一颗2SD1047

CH3通道的滤波电容个子不大,容量增加到6800微法,但耐压降到25V了
虽然CH3通道所用的器件都减小了,也足够5V3A下使用了

CH4通道元器件未安装

散热片顶部有三个小板,有两个型号相同,应该分别对应的CH1、CH2和CH3通道

顶视角,可以看到缺失了一块,应该是给CH4准备的

带散热片提是S6008L

搜不到详细的,只找到了S6008LTP,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东西

一颗3906

还有一颗TL431

这是规格

主板上的CH1和CH2,各有两个继电器
应该是在调整电压时,调整变压器次级绕组,降低稳压部分的压差而用的
实测这个电源在从小向大调整到7.7V、14.7V和22.2V左右时,继电器就会动作
而从大向小调整时,大约会在7V、14V和20V左右时继电器会动作
刚好对应了最常用的5V、12V和19V的电压,降低了稳压电路的压差,提高了效率

左右两个散热片,组成了类似于“涵道”样式的散热通道,散热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这个是前面板

前面板是由两块绿色的PCBA组成
由于拆解困难,所以我就没有拆解前面板部分,请见谅哈!

侧面是各种可调节的部分
说明书上有详细的调节方法,我就不贴上来啦,大家简单看看就好

CH1表头这个地方有跳线,分别在CH1和CH2的表头上,不知道是切换啥的

这是CH2通道表头的跳线

另一侧可调节的地方

接线柱有一个是直接连接到外壳的

就是中间这个GND标识的接线柱

机器内部有均匀的浮灰,不是很脏
轻轻吹就能吹掉,说明机器内部并不脏,或者之前的使用环境还好

既然都拆解了,就拿出“男人的香水”,对它进行一下清洁吧
虽然现在都喊着“抵制美货”,但WD-40我觉得还是不易替代的,嘿嘿

喷到开关上不停的开启关闭,让液体进入开关内部浸润一下,保证良好的接触
毕竟它要控制这么大的环牛,接通的瞬间电流还是很大的

电位器也肯定要喷一下啦,但是由于没有拆解前面板,就只好把旋钮取下向内喷了
可惜喷了WD-40后,电位器的旋转阻力就没有了,旋转的手感不如以前了
没拍照,请各位前辈脑补一下吧,嘿嘿

测试一下整机的发热情况

把两个通道的电压都调整到21V(由于是从大向小调整的,21V再低的话内部继电器就会切换档位了,所以输出21V应该是内部压差最大,功率管耗散功率最大,电源效率非常低的时候)

使用热成像对着万用表先看看环境温度,约23度

电流调到最大,使用双香蕉头的硅胶线短路CH1、CH2和CH3
这时电源的功耗很大,风扇不一会儿就转起来了,并且会在数分钟后转速提高

这是刚开始测试时的主机发热情况(前板板)

这是短路输出约40分钟时的发热情况,前面板发热并不明显

从侧面看,因为距后面出风口约10cm左右的地方有一块布,布都被吹的很热了

这是出风口的温度,内部的散热片应该很热了

因为我的柜子只有30cm深,专门还为这个电源和旁边的快克201B,买了两条转角电源线,这样子可以降低电源的深度,保证设备不会凸出来
两条电源线都是50cm长,左转角的3*1.0平方全无氧铜电源线,还3C认证的

价格13.98元一条,价格可不便宜呢
但做工确实是好,一分价钱一分货
电源随机带的电源线又细又硬,不知道是啥货色,直接让我扔了

把它摆放好,开始为我服务啦~~
哈哈哈哈!

感谢大家的观看,BG6PQH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哈!

网友A:
PS305DM电源打算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305DM电源打算怎么处理?

暂时没有安排,先吃灰吧,这个电源用一段时间没问题了,再考虑把它出掉或者送人~
虽然龙威的做工不咋滴,但据说是要比兆信或小品牌的线性电源还是要强一些的

楼主:
客气,都是玩家,相互学习嘛

网友B:
都用上得伟680了……怪不得买这么贵的电源。

网友:
都是些值钱的东西

网友:
买这么贵的电源。

网友:
看见猫了。撸猫是啥感觉

网友:
那电台怎么玩

网友:
不在一个档次呀,现在的是高级电源

网友:
这个价格买到的,真的无敌啊

网友:
双路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小白求问大佬,这种和pdd那些80元一个的维修电源,有啥区别?
囧。。看着挺好看的,不过好像也就是输出电压+电流。。。
好像没啥特别的能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上得伟680了……怪不得买这么贵的电源。

得伟DCF-680的价格很便宜的呀,全新的几百块钱,闲鱼上全新的只要1-2百块不带电池,电池也就百十块呢
这款机器比我用过的所有的电动螺丝刀都好用,靠内部陀螺仪来控制转向,所以只有一个大的按键,操作的时候不用考虑会不会按错按键,非常的方便
可惜就是重了点,电池容量小了点,还只能用座充,适合在家用

网友:
wd40主要成分是煤油吧,这东西对塑料和电子产品貌似不太友好。

网友:
和大佬们相比,我能拿得出手的,只有锡了,这个太漂亮了,真不错啊。

网友:
技术大神啊  佩服佩服

网友:
装备齐全,都是高端货,羡慕!

楼主:
没没没,都是一些好用且不贵的东西呢~
快克的高频焊台,只有用了才知道它多好用,T12在它面前就是渣,所以我两个功率都各买了一个,大功率那个还是二手的
快克的高频拆焊台,是赚零花钱的家伙,现在用的很少了,但也早就回本了
两部电台是我的玩具~嘿嘿~

这些设备都是我的玩具,不是靠它们吃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