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TCL充气泵换气管

楼主(2025-04-14):
一台TCL充气泵随车买好好多年了,春节期间用的时候发现气管有漏气,打不了气,于是拆开气泵量了尺寸买了新的气管

外壳不知道什么塑料才质已经出现粘手的情况了,摸上去太难受了

拆开看看气泵的本体,合金的,缸体用磁铁可以吸住

电机应该是强磁有刷电机,非常大

这是显示及气压感应的模块

灯板及闪光部份,芯片看不到字体,有一个5.1V的稳压二极管

三极管可以看出是S8050

下面是新旧气管对比,旧气管是弯的(右边),有断口

装上下壳可以看出这种设计是有问题的,气管出来是直接一个大弯,绕在下壳缝里,长期弯折导致漏气

最后只有让气管绕大弯保管,不要直角弯了

贴牌的产品,只能说电机和泵体质量很好,一年会用上几次,气温变化的时候胎压也会变化大所以会补气。

网友:
看着比我那个车轮型的贴牌米其林的充气泵做工好。

网友:
气缸和电机看着挺结实的

网友:
做工很粗糙了

网友A:
这种缠绕尼龙线的气管表面看很高级,其实里面的气管非常差,最多2年就容易氧化开裂漏气了。可以买同口径的木工用气泵气管代替,很耐用。

网友:
确实设计问题

网友:
年代久了都会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缠绕尼龙线的气管表面看很高级,其实里面的气管非常差,最多2年就容易氧化开裂漏气了。可以买同口径的 ...

是吗?我说咋老是漏气呢

网友:
金属的连杆,电机也大~还是数显的,值得修

网友:
电机直接驱动 曲轴  ? 没有 减速机 。相当厉害啊 /

网友B:
这做工还是可以的,除了外壳,都是全金属的,特别是齿轮转动的位置,里边还有轴承;气缸这么大,打气也快,我买的是19的气缸,要打很多次,才可以打满整个轮胎;至于杂音大小,还是看个人感觉,速度快,噪音相对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缠绕尼龙线的气管表面看很高级,其实里面的气管非常差,最多2年就容易氧化开裂漏气了。可以买同口径的 ...

木工气管是那种铁氟龙的管子吧,弯折的话会也漏气啊,这个主要是设计问题,直角拐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还是可以的,除了外壳,都是全金属的,特别是齿轮转动的位置,里边还有轴承;气缸这么大,打气也快, ...

我这个打气嗡嗡响 的,也会发热,一般一只轮胎补气打5分钟左右

网友C:
这个做工不错,连气泵那端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还不错,网上卖的都是玩具

网友:
这个质量还是可以的,弯管可以买合适的气管接头,有1分2分内丝外丝弯头,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工不错,连气泵那端是怎么连接的?

气管是M8*1的外牙连接气泵

网友:
金属连杆,外壳。

网友:
金属气缸,金属连杆,良心产品!

网友:
看做工不错,还有电路板,手头上的拆开没有电路板,用不了几次就坏了